请教下大师们这个轴尖磨损了吗

楼主(2018-09-09):
不会看……。

网友A:
这个什么设备拍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什么设备拍摄的?

手机,加个20多元的微型放大镜(卖家叫显微镜)

网友:
看着尖头都凹进去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轴尖有问题了,不是磨损的,是调宝石轴承调的太紧压坏了。

多谢指教,搞坏好几个表了,一直掌握不好力度

网友:
这么小的针头,外形不一定是理想的尖头,找一个针头试试看不一定会比它好。

网友A:
楼主给个这种放大镜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个这种放大镜的信息。

看消息,假货宝链接。80或100倍的吧,和体视镜差不多,手持检查可以用用,拍照很不方便有一点点移位就看不到了。手机放大镜也可以,只是不方便人眼看,或者自己做个夹子固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轴尖有问题了,不是磨损的,是调宝石轴承调的太紧压坏了。

是压坏了一点儿,还能用。拆出来的时候回零差2格,轴尖上好多灰尘(肉眼看不见),清洗干净之后装上现在调到只差一根线,免强可以用了

下图是没有清洁的时候拍的

网友:
这玩意儿是什么设备上用的?

网友:
调整的时候是“摇着表头”拧螺丝的或者说是吹着风使表针摆动着,那可不是自来水龙头的越紧越好,表头摇动一有受限的征兆就停了。这个不是难干的事,只是先要动点脑筋。找个细油石,慢慢修复吧,祝你好运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轴尖有问题了,不是磨损的,是调宝石轴承调的太紧压坏了。

哈哈,您也是老表哥啦,您也太瞧得起线圈和轴承弹簧的刚性了!

      表头上下两个轴承座内部都是有微型弹簧的,线圈是个方框,也是有一定弹性的,能动手调整表头的,怎么说手上也有一点点的数,在压坏轴尖之前,指针早就不能动了,再继续,不能叫调宝石轴承了,都不能动了,再继续压,那只能说是故意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您也是老表哥啦,您也太瞧得起线圈和轴承弹簧的刚性了!

      表头上下两个轴承座内部都是有微 ...

是啊,我也多次调的过程压紧了动圈然后又退出来过,从来没发现被压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