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推场效应管栅极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8-09-09):
修个带拐弯的电脑电源,PFC板出来3根线到另一个板。
现在5VSB有,一个2200uF6.3V鼓包,开关管FQP7N80C相关和UC3843坏。
有几个贴片电阻烧糊不知道多少,R35应该是1K,R34正常,Z3应该是18V稳压管,D7应该是4148,R32、R33是多少?

网友:
R32,R33,可在20-30欧之间,没那么严格,有些直接用一个低阻值的电阻代替;

网友:
给你个4843的电路图参考;

网友:
学习了,希望以后遇到有帮助。

网友A:
这图不行哦! 变压匝数不对.按图做,启动后维持工作困难 , 铜损大发热大, 连线错误! 说错别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图不行哦! 变压匝数不对.按图做,启动后维持工作困难 , 铜损大发热大, 连线错误! 说错别怪![/quo?
网上找的,只是让楼主参考3843对输出管的连接,确实错误,应该有个10k的电阻对地;

网友C:
R32  应该比 R33 大一点,取值范围在68欧以内, 但是 没有严格要求,   这两个电阻 在电路上主要是和稳压管Z3组成保护回路,以防在开关管炸管的时候保护3843,但是 能保护的 真心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2  应该比 R33 大一点,取值范围在68欧以内, 但是 没有严格要求,   这两个电阻 在电路上主要是和稳压管 ...

R22、R23是决定管子开关速度的,加入D7是为了慢开快断,应该有个计算的,不会算。这个电阻还起防止振荡的作用。Z3意义不大,一般管子S极(漏极还是源极?一直没记住,反正类似于三极管的发射极)的电阻经常会烧断,本例就是,根本保护不住。不知道PFC的ICE2PCS02是不是也跟着完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22、R23是决定管子开关速度的,加入D7是为了慢开快断,应该有个计算的,不会算。这个电阻还起防止振荡的 ...

R22 23 决定 开关速度这个在理论上是不假,    R22  23  和开关管子控制栅的寄生电容组成一个RC回路,但是  如果在开关电源频率上考虑这个开关速度就有浪费脑筋了。 假设开关电源35KHz频率,一个周期28.57uS 如果以这个时间为基数  ,考虑开关管的延时控制开/断, 这个电阻的取值基本都在14K 以上,并且电阻的温漂参数 会对延时精度有非常大的威胁, 后果基本就是根本无法保证安全。 这一点 开关电源的工程师不可能不考虑, 所以 直接让管子全速工作 比考虑延时开关来得更稳妥和可靠, Z3的问题 应该是直接对地连接 而非利用电阻回流,  估计 这个是有BU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图不行哦! 变压匝数不对.按图做,启动后维持工作困难 , 铜损大 ...

几年前做过.有点小经验! 勿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做过.有点小经验! 勿怪!

最近对开关电源比较感兴趣,最近几年也改了几块,最近修复了2块板子,小有认识,以后有问题还要请教您;

楼主:
PFC的ICE2PCS02也坏了,对应的电阻是47、22欧姆,就按这个上得了。

网友:
33,47接二极管

网友:
3843 就是占空比不会大于50%,这个比3842好。

网友:
驱动三极管要求电阻小点,见到好多厂家设计都在100欧以内,比如厂家的r32为100,r33为10到50,具体取值工厂研发部门会示波器测量驱动波形选值,计算公式也是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