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875开机5分钟后满屏咔咔声

楼主(2018-09-09):
收的时候就是调频声音小,音质还不错,以为是电池电量不足,拿回家后发现调频声音就是小,5分钟后调频调幅均满屏的咔咔声,(与可变电容静电声音相似,但电台生不断,与咔咔声并存。)声音非常大,有时又会消失,过会儿又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发出咔咔声?不明白,是液晶屏碎裂的声音?

满屏是指整个频段,从520到1605,从88到108。不是液晶的,是指针的。

网友B:
波段转换开关是最大的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段转换开关是最大的嫌疑!

波段开关已检查过,良好

网友:
俺的飞利浦1875就是音量小,别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到电台空白处,用烙铁加热功放等发热器件,一路可以顺便敲击电容。
看看是否随着音量大小变化?双联也会 ...

这个方法好,才看到,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
电容问题吗,搞好说一声

网友:
你的是什么机器。是不是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
回楼上诸位,不是电子管的,故障还没有找到,故障现象发生频率减小

网友:
没有看明白写的内容,这个声音是来自哪里?喇叭里,机械转动还是手动调节某个位置发出声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诸位,不是电子管的,故障还没有找到,故障现象发生频率减小

N年前我遇到过一台三洋收录机也是类似情况,机主送三洋特约维修部,半个月后回复无配件,解决不了,到我手经检测发现是混频管质量问题,更换后OK,当时的检测办法就是从前级开始逐级断开(信号短路),当混频和一中放断开连接,杂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