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品牌收音机

楼主(2018-09-10):
刚才抄出来上电,忘了啥品牌,收音灵敏度真的服,收了十几个电台,声音洪亮清唽,干净! 有图纸兄弟发上来!

网友:
假如印制板上没有牌子,只能去找外壳了,呵呵

网友:
看底板布局,类似旅大无线电厂出品的卫星702,但调谐面板是横向的,这一点不同。

网友:
佈局像美多27,但不夠老。

网友:
千周托板及拉线盘拆下看一下,应该有铭牌型号,正规产品必须有的作派

网友:
应该是珠江 SB6-5.

网友A:
这是广州曙光无线电厂的珠江SB6-5

网友:
不错。7、8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广州曙光无线电厂的珠江SB6-5

应不是珠江, 原机七管, 你图6管, 谢谢!

网友B:
好象低放推动级是二管共发直耦

网友(2018-12-18):
        老七管机用料扎实,做工精湛,到收音机手册中应该能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低放推动级是二管共发直耦

对头是7管机,前置低放是两管共发直耦!

网友:
手上有这机的就很好认。

网友:
会不会是海鸥7C2

网友(2021-12-21):
珠江SB7-3收音机

网友:
是杜鹃721吧,这机子灵敏度特好。果然是珠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