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带速方位角校正仪怎么用

楼主(2018-09-10):
这个礼拜去破烂市看到这么东西录音机带速方位角校正仪5元,不知道怎么用,麻烦懂得老师介绍下,充电器5元波段开关1元,3个打气筒皮碗1元,这次没啥好东西,大件也不能再买了。

网友:
方位角那个估计是感应高频
一般磁头偏了后高音就少了
低音就混了
它应该有个探头或啥东西吧

网友:
另外还需要配合配套的一盘标准带来使用

网友:
好像是插在喇叭插口里面用的,看电路板上有三块集成块,我猜可能是高通滤波+放大+显示驱动,就是楼上朋友说的检测高频信号强度的!

网友:
没用过这种,一般都是测试带加示波器,如果只是测速,可以用频率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准确度怎么样,我这个日本海购的,还可以,

这个怎么比,一盘标准磁带加耳音的东西怎么能和这种武器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