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灯2L1400收录机指示灯是多少瓦的?

楼主(2018-09-10):
再向各位前辈求助:红灯2L1400收录机指示灯是多少瓦的?更换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期待得到前辈们的帮助,致谢!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网友A:
记得当年的发光二极管工作时2.5V/3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当年的发光二极管工作时2.5V/30ma

昨天卸了一只,看不出名堂。谢谢您!

网友B:
发光二极管,一般电流都不大,个头合适换上就行。如果是熟悉电路的,可换上高亮度发光二极管的同时,加大限流电阻,减少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光二极管,一般电流都不大,个头合适换上就行。如果是熟悉电路的,可换上高亮度发光二极管的同时,加大限 ...

谢谢,论坛果然高手多,好心人也多!

网友:
发光二极管只要外形一致,性能参数基本都差不多,注意正负极别搞错就行

网友:
电流差不多10ma就行了,算一下限流电阻。

网友:
粗略计算,红色led工作电压1.5V,电流10ma。计算限流电阻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和关注,这台机器的确非常突出,音质出众,拾音功能也优越,目前我最担心的是,一旦坏了自己不会修。

网友:
我1984年购买过,当时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