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手机跳屏故障就这么简单

楼主(2018-09-10):
最近给手机换了个屏幕总成,换后第三天忽然跳屏——就是屏幕像是被谁在幕后控制了一样,按钮、图标被不停乱点,手机失去了控制,以为换的屏幕有问题,正要拆开的时候,忽然看到有人说是静电的原因,于是关机,摸一下自来水金属管,放掉手上的静电,然后揭下钢化膜,手拿酒精棉球把屏幕擦拭一遍,过会儿重新贴膜,酒精擦拭钢化膜,开机,一切正常了。特此写来与各位分享。

网友:
贴膜的时候要多擦一会,把静电放掉,最好桌子是铁皮做的那种办公桌,贴时屏上有极小的湿度,便利挤去空气,手指有一定湿度。

网友:
嗯,多谢楼上的2位分享。。。

网友:
有这等事?

网友:
NND,我以前那破手机都是每次要洗手之后才能碰她,要不电话都接不起来,后来竟然让小偷偷了,正好找到借口买新的

楼主(2018-10-14):
我是楼主,这个手机后来又出现这一故障,电吹风吹过故障消失,大概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