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万用表奇怪故障,搞不定

楼主(2018-09-10):
一块星牌500表,到手时直流电流、直流电压档测值均偏高不少,50UA档40几UA就满度了,校准50UA档(调节表头上的线绕电位器)后各个直流电流档准确,直流电压档也很准确。但是交流电压档读数偏高不少,220V市电读出270V,交流档的分压电位器已经调到最小值了也无法校准。欧姆档读数偏低(实际是偏高),即和交流电压档读数一样指针都在准确位置的右侧,且欧姆调零电位器无法调零,指针都超出表盘右侧0刻度,只有*1档时转到最左侧勉强可以调到零,查各处没有发现明显故障,只是表头上那个可变线绕电位器两个Y片位置,经过调整后都处于靠左侧位置,明显和其他正常的不一样,其他的大都在中间附近,或者说,厂家设计这个电位器调节范围时都会使合适的阻值处于中间位置,这样调节范围是最宽的,不会偏到一侧,鼓捣好久搞不定,特来求助,请大家分析一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
Y片位置,一个是表头灵敏度矫正,另一个是交流刻度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的那个可变一端开路了吧

应该没有开路,我量过,回头再看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电流档有电阻坏了,不难检查。其实把500表的所有电阻检查一遍不是难事。

网友:
500表直流内阻是20K/V
比较方便检查方法是打到,2.5V直接量红黑表笔为50K,调表头电位器其它档位会乱套的

一楼判断是对的,很可能电流档分流电阻变大,直接用电流档量电压不提倡。最好是找个精确的表量一下电流档几个分流电阻(有的阻值比较小),或者串个电位器,恒流源什么的再串个准一点的表量电流,其中一个档会比实际小,高一档会比实际大,那问题就是这两档中间的电阻。

表头串接电阻变小也会造成这种情况(510R或1K,2.25K,12K这三个),检查一下也可以,只是电阻变小相当少见

网友:
j检修指针式万用表其实不是很难。只要表头不退磁、故障点一般只有一两处。应该首先目测电阻是否有烧焦可疑痕迹;然后挨个测量电阻是否有变值的。切记不可盲目调整电位器!因为表中的电位器大多数线绕电阻、功率较大且稳定,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二手货、上家调乱了另义)。
这就好比初学修理收音机的新手,找不到故障点就调中周、当时音量是变大了、可是整体性能全部破坏了,又没有465信号发生器很难调回来.....
检修指针万用表掌握基本原理:500型表直流电压档从表笔端子看进去、就等于20000Ωx倍率;电阻档从表笔端子看进去就等于表盘中心阻值x倍率(将表内电池拆掉、用导线短接,测量值减0.3Ω近似电池内阻)。
现如今、数字表完全可以胜任检测指针表元件的精确度,只要有耐心一定能修复如初的。

网友:
这个是分流电阻又断路,表头满偏是39.5微安的,你未调整前是40微安,那就是没有分流电流了,先从这边着手查吧

网友(2018-12-02):
增大表内阻值

网友:
从故障现象看是典型的分流电阻环路开路了,不过再一看,楼主调整后,电流档各档量程准确,这样一看,又不象是分流环路电阻开路的样子,我记得500的表,直流电流和电压从分流电阻环路上的引出点和交流电压及电阻档的引出点是不同的,这样看,就是交流电压和电阻档在分流环路上的引出点处出的问题——对照一下电路图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