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本本是我再垃圾佬哪里低价弄来的,最大可以加到多少内存啊,显卡可以换吗

楼主(2018-09-10):
现在的系统是xp都卡,想升级下配置好装win7或者1o,但是不懂得最大可以加到多少内存

网友:
内存加大到4G应该没有问题,把硬盘换成SSD速度会快很多,显卡这个机器应该没法加

网友:
换固态硬盘就可以了,旧硬盘买个硬盘盒当移动硬盘。内存再买一条同型号的加上。CPU可以换更好的。

网友:
加到4g应该没问题,关键是显卡是硬伤啊

网友:
这个机器内存可以增加,显卡不可以添加。要想运行WIN7或者WIN10是跑不动的。建议你不要再花冤枉钱了。可以用就凑合用用。不行就直接处理掉。再花钱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网友:
这个机器跑XP应该没有问题。WIN7也应该免强可以。

网友:
换固态硬盘效果最明显,其次加内存

网友:
大概2010左右的机器,加固态一般用用还行

网友:
就xp用用好了,家中的主机也才换了win7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