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机怎么改显示器

楼主(2018-09-10):
朋友拿来一台广告机 只能显示25秒广告 自动光机 想把它改成普通监视器  网上有驱动板 直接换 四五十  能不能通过改动接线来实现 板子上有许多预留插口 有改过的吗 说说要点 谢谢!

网友A:
我有个10寸的小显示器,是ktv拆下的,和你的类似,不过有hdmi接口,拆开板子我看到板子上有才菜单按钮,然后自己焊接了按键,板子也有AV VGA 接口,直接焊接出来使用了,可以任意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10寸的小显示器,是ktv拆下的,和你的类似,不过有hdmi接口,拆开板子我看到板子上有才菜单按钮,然 ...

这个25秒关机  好像有定时器 还是没插广告盘  明天仔细研究一下  谢谢

网友(2018-10-14):
时代的记忆与变迁 DIY的乐趣在心田

网友:
查下屏线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