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解电容的ESR问题

楼主(2018-09-10):
一个关于三端稳压管的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我DIY的这只表可以测量电解电容的ESR值,但网上搜寻不到有关ESR值是应该是多少才可用,所以不知哪位坛友能提供一下相关数值,谢谢了

网友:
拿好的对比一下不就知道啦,因数越小越好

网友A:
按等效电路计算。
简单来讲:按纯交流电路计算;
1.滤波:电源内阻与ESR值串联。
2.旁路:与被旁路电阻并联。
3.耦合:与输出内阻+输入阻抗串联。
一般来讲:耦合影响最小;滤波次之(也可多只并联降低),视电流大小。
旁路:被旁路电阻阻值确定。

网友:
技术区,第九届DIY大赛,第六届DIY大赛,《[参赛]超级ESR表》贴子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等效电路计算。
简单来讲:按纯交流电路计算;
1.滤波:电源内阻与ESR值串联。

由以上可以看到:
一般应用时,例如钽电解:频率特性好,ESR值一般偏大,耦合时极好,滤波一般。

网友:
我手头好像没找到ESR比较大的电容。

楼主:
我找到一张表,聊作对照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坛友

网友:
记得以前本坛有过这个内容的帖子;

网友:
一般来说对于低频电路ESR大小物所谓,对于高频电路一般而言应该选择ESR小点电容。 在不同的电容类别中电解电容的ESR通常最大,钽电容次之,陶瓷电容最佳。即使是电解电容中也分普通电解电容和低ESR的电解电容。同样容量同样耐压的电解电容,体积大的往往ESR小。同样容量不同耐压的电解电容,耐压高度往往ESR小。同样耐压同样容量的电容,105度比85度的ESR要小。
90年代前期486以下的电脑(当时称计算机)主板都用钽电容,现在主板电解电容比那时的总数少,不用钽电解、用的是固态电解。

网友:
普通钽电容虽然esr不优秀,但漏电流很小(0.01CV),适合用在耦合上
钽聚合物电容esr出色,但漏电流很大(0.1CV), 用在电源滤波
固态电容类似钽俱,esr低漏电大,但这个漏电有时可以会很大很大,整体不如钽聚合物
MLCC电容esr和漏电流都小,但容量不稳定,和直流偏压有关,越大容量越小,而且大容量的MLCC(Y5V材质)稳定性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