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DVD视频播放器有没有办法当电脑DVD光驱使用?

楼主(2018-09-10):
就是我们用来看DVD电影电视剧用的那种DVD播放机,如何转换一下,比如加个协议转码装置,就能给电脑装系统了。
外行,纯属天马行空的乱想。

网友:
折腾啊 电脑DVD很便宜的

楼主:
纯粹是原理和技术探讨。

网友:
理论上,可行。基本的读取数字信号的转盘没问题。
但,一般情况下,不行,首先,供电,现在的光驱都是大4pin供电,电压就可能和DVD的不一样。
其次,传输,现在电脑光驱走的都是SATA协议,DVD走的应该是I2S直接DA。这里面转换,目前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
电脑光驱反过来当播放器倒是可以,某宝有现成的改装板。

网友:
肯定可以  不过要换掉解码板

网友:
估计要换版!觉得意义不大!

网友:
太麻烦了吧?一个光驱也用不了几钱,现在基本没人用光驱了

网友:
不至于吧,搞这大工程,实现那个小目标?
我的DVD光驱一大堆,都当废品卖掉了。

网友(2019-04-02):
我就是来看看的

网友:
反过来可能可以,这样是不行的,数据格式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