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收录机只有一个调频有声。

楼主(2018-09-11):
请教大师,本人一台6262收录机4波段,但是只有调频有声,切换到其他3个波段位,电流声都没有,如同关了机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师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A:
不知品牌。只能初步判断是调幅问题,从天线到中放检波各点测电压,再判断吧

网友:
我刚购了一台9191和一台60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波段开关,大清洗!洗干净就好了!

大清洗要焊下来,大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品牌。只能初步判断是调幅问题,从天线到中放检波各点测电压,再判断吧

松下6262,里面很新,不懂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清洗要焊下来,大工程

老机器,一般都是切换开关触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下6262,里面很新,不懂测量

这个没接触过。

网友:
把切换开关来回多拨动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