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的一个新用途

楼主(2018-09-11):
网上一直说开关电源对中波收音机干扰大,也用开关电源试过,确实如此,前段时间调试收音机,因为需要拿到外面调,为省事,用一个充电宝做电源给收音机供电,结果发现一点干扰都没有,收音机顺利调好,充电宝又多了一个新用途。

网友:
充电宝肯定是开关电源,只是楼主的这个质量比较好,干扰相对小而已。再加上室外干扰本来就小,让人主观上更感觉充电宝的干扰小了

网友:
充电宝里也是开关电源!

网友:
移动电源的升压电路频率一般在几十K到几百K之间,在电源上稍微做点处理,对于FM影响确实不是很大,但如果是AM就惨了

网友:
充电宝有升压,也会有干扰的,最好是用电池或者线性电源。

网友A:
其实充电宝干扰也很大的,只不过是频率比较高而言

网友:
完美错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充电宝干扰也很大的,只不过是频率比较高而言

充电宝里面也是开关电源

网友:
这个室外环境好,还有频率错开了。

网友:
有时间试试

网友:
这其实完全没必要。用电池不是就够了吗?

楼主:
分析一下,没有条件实验验证,不知对不对:开关电源的干扰除了本身产生的以外,有很多是从电线传过来的,用充电宝是可以切断这部分的传播,同时这次用的是铝壳的充电宝,自身又可以屏蔽一部分,再加上输出抑制一部分,所以比用一般的开关电源效果要好。

网友:
充电宝放电时也会产生干扰吗,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几个其他的充电宝试试看 是不是也这样

这次调试的是AM,背景很静,所以顺利调试完成。我的两个充电宝都是铝壳的,当初就是为了减少辐射干扰才买的铝壳的,没有试过其它塑壳的怎么样,也许恰好这两个干扰小

网友:
收音机电压不符也用不了

网友:
好奇怪啊?移动电源也是开关电源

网友(2019-01-13):
我的充电宝插收音机会自动断电,收音机消耗电流太小了

网友C:
        曾经买过处理品的充电宝,里面是三节18650,充不进去电,打开一看电池都不行了,我在想这个充电宝虽然电池不行了,那充电电路都是贴片的看着还挺高级,可否做个18650的充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曾经买过处理品的充电宝,里面是三节18650,充不进去电,打开一看电池都不行了,我在想这个充电宝 ...

完全可以,我就是爱国者充电宝电池不能用了,用原充电宝电路给单节18650充电的。用在头灯上,山地车电喇叭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我就是爱国者充电宝电池不能用了,用原充电宝电路给单节18650充电的。用在头灯上,山地车电喇 ...

        原来充的是三节电池,但是没有弹簧,充三节不超载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充的是三节电池,但是没有弹簧,充三节不超载应该没问题。

一样的,三节是并联,只不过充电时间长点而已,况且有完善的保护电路,比网购的粗制滥造的充电器放心多了。

网友:
充电宝是由充电电路和升压电路组成:
充电:5V电压输入——锂电池充电管理电路——锂电池保护电路——锂电池
输出:锂电池——升压电路(3V~4.2V升到5V)——5V输出

网友(2019-04-01):
质量好的(或者可能是错开频率的)确实没干扰,我的拆了壳子紧挨着收音机电路,对调频中波短波都没有干扰。之前试了另一个充电宝就有干扰

网友:
我只是用充电宝中的电池直接给收音机供电(断开充电宝中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