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个简单的晶体管功放电路图

楼主(2018-09-11):
找到一个简单的晶体管功放电路图,
如下:
大家看看可行吗?

网友:
纯甲类,耗电大了。

网友:
瞬间烧毁扬声器!!!
把线圈换成变压器;电路必须加电流负反馈。
输入端那个大电容对音质影响极大。

网友:
楼主真会去库存,包括喇叭,烧了再上新的。

网友:
功放的原理挺简单,实践起来有点复杂,为了安全可靠地工作最后设计成很复杂的机器

网友:
最近火山、西瓜之类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很多这种缺乏常识的所谓“功放”。

共同特点是:单边放大,晶体管静态偏流直接通过扬声器音圈;输入电容大得离谱。

只说“晶体管静态偏流直接通过扬声器音圈”这一项,就已经完全剔除了这类“功放”的入门资格。扬声器在静态下,音圈位于磁场线性区中点(或磁场线性区位于音圈中点),同时折环、定心片不受力。如果让扬声器通过一个直流偏流,那么音圈将在电磁力作用下发生偏移,使静态工作点离开线性区中点,甚至离开线性区,彻底破坏了扬声器的工作条件。

同时,扬声器音圈具有较大的直流电阻,直接通过直流偏流时将持续发热,造成音圈过热甚至烧毁。

最后,晶体管在共发射极组态下工作,其输出阻抗很高,可以看做恒流源,阻尼系数极低。

网友:
这玩意简单不见得实用诟病多多,看来还是老实玩傻瓜功放块吧,既简单又实用。

网友:
简单估算一下(假定Vbe=0.7V,β=40):
集电极静态电流:(12V-0.7V)/1K*40=452mA
输出的最大峰值电流必须小于静态电流,否则就会产生截止失真。取最大峰值电流为450mA,那么其最大不失真正弦波的电流有效值就是:450mA*0.707=318mA
若喇叭阻抗是8Ω,则其最大正弦波不失真功率是:0.318A2*8Ω=0.809W=809mW
考虑到音乐和语音信号的起伏,额定功率按最大功率的1/2——1/3考虑(如果按HiFi要求的话,应该留有10倍余量,也就是说其额定功率只有80mW左右),则其额定功率大约在270——400mW。但是象图中这样直接接喇叭的话,这么大的直流分量流过喇叭的音圈,不说会烧毁喇叭,也最起码会造成音圈严重偏离其正确的工作位置,从而有失真明显,灵敏度下降的问题。所以这个电路要真正实用起码要用变压器来隔离喇叭,使得喇叭工作在较好的工作状态——既解决喇叭烧毁的风险,又不影响喇叭的性能。同时这个电路的几只功率管的发热功率也有4.5W左右,最好加上加散热片来散热,以保障可靠工作。

网友A:
给你推荐一个成熟的电路!

网友:
好像是老黑白电视北京840伴音低放。

网友:
这个电路当年做过,听着还不错,可是忘了用几欧的喇叭。

网友:
大功率的三极管并联使用,必须在每个三极管的发射机串联一只小欧姆的电阻,否则会使某个三极管明显发热。主楼采用1千欧姆的基极偏流,若三极管的放大倍数50倍的话,也不到1安,不会超出一只三极管D718的额定电流,(因为是甲类功放,不失真的峰值电流要小于2倍的集电极静态电流),所以,4只三极管并联使用,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推荐一个成熟的电路!

这电路实验过,用200v:12v的牛输出,很有点胆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