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躁,求助音频线连接噪音问题

楼主(2018-09-11):
单位经常高一些活动,发怵放电影或者放音乐,因为,在报告厅电脑距离调音台有十几米距离,在播放音频时,总是吱吱吱的响个不停,为此先后买了几种音频线,但是没有效果,请求坛友帮助如何取消这些影响播放音频干扰?对了电脑播放,笔记本播放都有这种吱吱吱声,并且确认播放设备没有问题,请看看图:

放到这里如果违反版规,劳烦版主删除或者移到其他地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强音频线的屏蔽和良好的接地,过长的音频线应该用密集铜丝编织网的屏蔽线,接地点焊牢。
2、有的笔记 ...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B:
我们这里是大型应急指挥中心。关于电脑音频输出和调音台(处理器)的连接,我们都用下图。

没有干扰,而且两声道完美传输。

网友:
距离远,屏蔽线是必须的。一头良好接地,如果两端接地也许电位不同。

大会议室一般三相供电,电脑与功放用电也许不是同一相线,也是原因之一。
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后是用1;1音频隔离变压器解决(变压器放在功放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输出开到最大,调音台输入推子适当下拉

不管怎么调试,左右声道调试,总是有干扰声音,请问能不能使用带屏蔽层的音频线,在京东上看到一种带屏蔽层的4芯音频线,想自己试试,请知道的同志们告知一下是否可行》?

网友:
买的成品的音频线多数都是屏蔽层很轻松地绕几圈,自己买屏蔽线做一条试试。

网友:
线的好坏与噪音无关!关键是电源,都是开关电源惹的祸!用笔记本作为音源,用电池板,电脑无法用直流供电舍去不用。每次开会前将电池板充满后就可以了,这些都是几十年老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最长的一根线,从电脑(笔记本)到调音台的距离是22米,买的是25米成品线,就是3.5转双莲花头,没有 ...

谢谢仁兄,这个我也遇到过,毕竟自己是计算机教师,距离短只用电池供电,确实会减少这种现象,因为是晚上,日光灯都打开了,您想整个报告厅全部是日光灯,感觉声音被污染了呵呵,来回捅3.5的插口,也不能减小此现象,下面的朋友说的可能对,我自买一根带屏蔽层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规音频线都是带屏蔽的,但市场上一大半成品都是三芯普通线做得,由于电脑输出较强,影响不大,经过高倍放 ...

您说的有道理!我买的是绿联的品牌线,应该没有屏蔽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规音频线都是带屏蔽的,但市场上一大半成品都是三芯普通线做得,由于电脑输出较强,影响不大,经过高倍放 ...

自己买一根试试吧谢谢

网友:
先用短的线试试看有没有·噪音,如果有那就用2楼·的法子。如果没有,那就自己做一条吧。

网友:
问题出在笔记本到调音台。是否3.5转双莲花?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距离上,噪音多数是因为接地环路引入的。最好的办法是使用XLR平衡连接。从电脑出来以后接一个变压器或者平衡转换器,变成差分信号以后再传输就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是大型应急指挥中心。关于电脑音频输出和调音台(处理器)的连接,我们都用下图。

因为是学校单位,版主是自己动手做的还是购买的,如果购买的请个连接,如果自己动手做,想有偿请您帮助代做。谢谢

网友E:
多数是笔记本电池冷热地之间的安规电容将开关管高频噪音串到冷地中,这只有将整个回路都接地,否则屏蔽不掉的。比如笔记本金属外壳,音响外壳,输出的屏蔽线或地线负极接地。这样会比较好的。不过冲满电再用也方便

网友F:
就是一个信噪比!
阻抗匹配很重要,按16楼的接法,整个连接线路是电阻(阻抗)低,抗干扰能力大大加强!
若需要立体声,就稍微改一下接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学校单位,版主是自己动手做的还是购买的,如果购买的请个连接,如果自己动手做,想有偿请您帮助代 ...

是自己做的。其实很简单,买3个小电阻自己接到近电脑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自己做的。其实很简单,买3个小电阻自己接到近电脑端即可。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一个信噪比!
阻抗匹配很重要,按16楼的接法,整个连接线路是电阻(阻抗)低,抗干扰能力大大加强!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数是笔记本电池冷热地之间的安规电容将开关管高频噪音串到冷地中,这只有将整个回路都接地,否则屏蔽不掉 ...

谢谢您的解释

网友:
10来米用好点的蓝牙音频收发器也可以,就是那种无线话筒类似的调频收发器都可以!最大化消除有线连接造成的干扰噪音

网友:
先判断是否线的问题,用笔记本电脑使用短一点的连接线试试,
之后在做其他讨论……
15米的距离,使用蓝牙是比较尴尬的,我对蓝牙有些使用经验,但是有那种带外天线的接收机,效果就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单位的,就用这个吧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6.22f04160KvrAaO&id=54967 ...

蓝牙我估计够呛,为什么这样讲,我隔着水泥墙,也就是说,有一个独立的房间在报告厅的一隅,设备全在这里面,有线最可靠

不过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是大型应急指挥中心。关于电脑音频输出和调音台(处理器)的连接,我们都用下图。

做好的成品线是这样的。我设计并制作。但是只授你渔。

为了拉低线路阻抗,实现混音,采取了分压式混音电路来实现。三只电阻组成分压混音网络。

1,线路输出阻抗的设计
根据拇指规则,当线路输出阻抗为50欧姆时,音频传输距离可以达到50-100米。当线路输出阻抗为1000欧姆时,传输距离仅在几米左右(和线缆质量关系较大)。因此,取线路输出阻抗为50欧姆左右,分压比取1/3左右。根据此原则,R1R2取220欧姆,R3取110欧姆。

则线路输出阻抗为:r = R1//R2//R3 = 110/2 =55 欧姆

2,声卡的负载阻抗
PC声卡的负载阻抗过低,会导致声卡输出过载而损坏。经验证明,声卡输出可以安全带动阻抗为32欧姆的立体声耳机。因此在电路中,只要声卡负载大于32欧姆即可。在该电路中。声卡每声道输出的负载阻抗为:

R = R1+R2//R3 = 220 + 73 = 293 欧姆

3,混音电路的增益计算
根据分压公式,输出信号电压和输入信号电压的电压放大系数(分压比)为:

分压比 Pv = Vo/Vi = (R2//R3) / (R2//R3+R1) = 73/293 = 0.25

则整体功率增益为:
Kp = 20lg0.25 = -12 db

4,接地端的处理
由于音频处理器是平衡输入,分压混音电路是非平衡输出,因此要做非平衡转平衡处理。即音频处理器的一端要接地。对于接地端的处理,采用近PC端接地的方式。这样整体的长距线路对于干扰信号而言属于平衡传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噪声引入。

5,电阻的选择
因为PC输出的仅仅是mW级的小功率的信号,不会出现较大功率,出于小型化考虑,选用1/4W或者1/8W金属膜电阻即可满足要求。

6,后续处理:因为音频处理器的输入阻抗很高,对于增盈的影响可不计。因此,分压混音网络的整体增益为-12db。安装该电路后,要在音频处理器上做设置,使其输入增益在原有基础上提高12db, 以达到音量的平衡。

网友:
1地线要统一接一个大地,相位要一样!2长线中,信号线,可加小容量电容隔离交流声。3信号线远理电源线,单独走线。4保各接点牢固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的成品线是这样的。我设计并制作。但是只授你渔。

电阻我倒是有,但是其具体接地我就不知道怎么接了。能不能给个实物图

谢谢版主,电路图我能看懂,只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实物图地怎么焊接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我倒是有,但是其具体接地我就不知道怎么接了。能不能给个实物图

谢谢版主,电路图我能看懂,只是 ...

就是一块小线路板,里面三个电阻。实物34楼公布了。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上海的话那就方便,同是学校。可到你处看看,关于接地问题,要看你们机房做的是否规范,接地分强弱电接地。

网友:
如果动鼠标也会出现那个噪音,可以加装一个好一点的USB声卡,我的情况噪音不是线路引起的,而是声卡造成的,换了USB声卡后就好了,但不要问我声卡啥牌子,我废品站捡来的板子,没壳子,不知啥牌子声卡,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隔离交流声?是不是有误?

选用小容量电容试试,直流交流声会隔离掉。过去我们录音机的联接线中都有阻容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多小容量的电容,只能隔直流通交流,这是电容的功能,如果能隔交流信号,那一般的音频输入输出信号都 ...

哦!那声音中就有直流的成份。各接地端要统一接一个大地,这是调机,做试验最基本的常识。信号线地也要接地,信号线走地也响,但杂音多。

网友:
换短线试试,有的笔记本带上电源就有干扰,得换本子或电源

网友:
线长不是问题,我刚演出完,用的30米信号线连接的播放大屏幕的电脑和我的调音台,用的麦克线自制的。

网友:
另外经验告诉我音响设备不可以接地,包括每一台设备的电源地线都要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