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自动翻带随身听中leaf开关的作用

楼主(2018-09-11):
请教大侠,爱华自动翻带随身听中S3 leaf开关的作用起什么作用的?翻带一下,触点开关就接触一下。

网友:
这种开关就是2张簧片接触,普通随身听按下播放机此快关立即接触上,整机接通电源开始工作,说白了就是个电源开关。你这个大不了高级点,翻板后此开关接触,CPU得到一个供电信号,得到的结果无非是电机工作,或者是磁带播放组件开始工作,电路图上S3的旁边写有PLAY(播放的意思),也就是个供电开关而已,接通就开始播放。

网友:
就是一个单触点开关,和放音键相连,开关闭合了电源就送进机器了,有个指示发光二极管也亮了,说明在运转。

楼主:
可是我现在这个触点开关的两根线都断了,磁带运转正常,翻带正常,不出音,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现在这个触点开关的两根线都断了,磁带运转正常,翻带正常,不出音,跟这个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把线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关系,把线接上就可以了。

哥,接哪呀?

网友A:
就在两根线的位置,线路板的这个角,正反面拍高清照片,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两根线的位置,线路板的这个角,正反面拍高清照片,上传。

哥,你看是否可以看清?应该接哪个点?反面实在不好拍。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检查,我自己找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你看是否可以看清?应该接哪个点?反面实在不好拍。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检查,我自己找一下

看正面孔没东西的反面有焊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正面孔没东西的反面有焊点的。

哥,我看图上红色标示的三个焊点好像焊过,但是不知道如何确定!电路板反面都是芯片电容电阻元件了,焊点都在正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我看图上红色标示的三个焊点好像焊过,但是不知道如何确定!电路板反面都是芯片电容电阻元件了,焊点 ...

用放大镜仔细看看这三个洞里有没有断裂的线头。

楼主:
回来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放大镜仔细看看这三个洞里有没有断裂的线头。

看了还是没找到应该接哪!上传一张机芯图,可以看到这个触点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