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的储气罐进气口这个东西(红色圈内)有什么用?

楼主(2018-09-11):
空压机的储气罐进气口这个东西(红色圈内)有什么用?
两条线与电源接头并联,电阻值4.27K。因为尾部漏气,想拆来看,但是拆不开。

补充内容 (2018-9-12 18:29):
感谢大家的解答,应该是像17楼解释的原理,目的是为了排气用的。
今天我又仔细观察,开机时,听到一声吸合,可能是关闭排气。
但一停机,就听到一、二秒的排气声音,应该是排掉进气管的气。

网友A:
这个东西的作用是,在启动时,释放压缩机端的压力的。避免带载启动失败,堵转烧毁电机,以前都是机械结构,这个改成电磁阀了。

比如,机器打到8公斤力,停机,到5公斤力再启动时,压缩机管道还是停机前的压力,如果直接给电机通电,很有可能无法启动。异步电机启动力矩比较小。所以停机是打开阀,放掉压力,启动时关闭阀,压缩机0压力差启动。

网友:
泄荷阀,为了重新启动时的无压状态。

网友:
电磁阀     估计是超压排气用的

网友:
估计是安全阀

网友:
看是新买的,看看说明书!

网友B:
      应该是气压压力传感器,控制电机启停。

网友:
单向阀,电机转的时候打开,电机不转的时候关闭,这种电机只是一个压缩机,不带单向阀的。

网友:
控制气压用的电压力传感器。

网友:
电磁阀和单向阀问题的判断

1.  一边打气一边电磁阀漏气,是属于电磁阀的问题可以更换。2.  打气不漏气,停机漏气是属于单向阀的问题,检查更换单向阀 (和电磁阀没有关系)

网友:
带线的是电磁阀,与之相连的和三通一样的是单向阀

网友C:
从两根接线与电源并联来看,应该是一个单向阀,通电打开,断电关闭保持罐内气压。

网友:
应该是传感器一类

网友:
气压力开关,达到压力断开线路停机用

网友:
赞同5楼的说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气压压力传感器,控制电机启停。

可是这个机器没有使用继电器,不可能控制电机启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两根接线与电源并联来看,应该是一个单向阀,通电打开,断电关闭保持罐内气压。

单向阀没必要电控吧?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这个是空压机的压力开关,有2个管口,小管口的作用就是释放压差的。这个是机械结构的。

看来,楼上的坛友都没有仔细观察过空压机的结构。

网友:
应该是压力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是这个机器没有使用继电器,不可能控制电机启停。

      仔细看了看,应该是如坛友所说的,放气电磁阀。

网友:
把顶在排气门上的压力卸掉 这样子电机才能正常启动 就像柴油机打减压阀启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的作用是,在启动时,释放压缩机端的压力的。避免带载启动失败,堵转烧毁电机,以前都是机械结构, ...

应该是你说的“泄荷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空压机泵头有进排2个单向钢膜阀,泄压之说纯属无知。

说我无知,我接受,我不是专家,无名坛友而已,我也没拆过的这个东西。只是根据我接触的一些空压机来推测的,也可能出错。那你解释一下,它为何是并联再电源线上的,而不是串联电源线,(并联电源线又能开和关?我没见过/)

压力开关,是可以调节的。不同压力是不需要换开关的。不信,你可以自己去拆一个看看。

手扶拖拉机,见过吗?柴油机,有进排气门的,手摇发动,不拉减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