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电磁炉(感应加热)的问题

楼主(2018-09-12):
www. maigoo.com/goomai/143881.html

关于IGBT的开关信号来源是MCU给的,还是

网友:
是的,开启信号来自主控芯片。但仅开启而已,开一下就关,不靠CPU维持振荡。
当电磁炉通电后,主控先发出一个试探性的开启短脉冲,IGBT打开一小下就马上关闭,在打开期间电流的能量储存在加热线圈的磁场中,由于加热线圈和CBB电容并连,电流(能量)在电路中线圈和电容中来回振荡,有锅时锅有涡流损耗,振荡很快衰减,无锅时振荡衰减的慢,CPU通过比较器查电压过零的次数来确定有没有锅。
判断有锅后,CPU就发出宽的加热脉冲,让IGBT多打开一会,流过的电流大一点,线圈中多充点能,电流的能量就靠线圈和电容的来回振荡传给锅,等回路里的能量衰减的差不多的时候,在下一个过零点时,CPU再次发出加热脉冲,电磁炉就这样不停在工作。当电磁炉调整到小火的时候,CPU就隔很长时间才发一个加热脉冲,需要大功率的时候就勤快点发加热脉冲。
CPU给一个脉冲IGBT开一下,然后关闭,能量在线圈和电容中振一会儿,然后再开,再振,而不是象开关电源那样,IGBT在始终不停的开启和关闭。

楼主:
如果是MCU给的方波信号,这样的话IGBT开关损坏就非常大啊

补充内容 (2018-9-12 16:55):
损耗,写错字

网友:
以前电磁炉驱动IBGT有一个专用驱动芯片,内置震荡脉冲放大可直接驱动IBGT。至于啥时候输出脉冲使得TBGT工作,加热多高温度却由MCU控制,需要大功率输出时,MCU就让驱动芯片连续工作,小功率MCU就让驱动芯片处在间歇工作方式。如今电磁炉采用的是电压比较器加分立件组合成脉冲产生和放大来驱动IBGT。

网友:
这个问题问本坛 无烟版主 ,他是绝对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