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谁用过这种电动车的无刷电机吗?

楼主(2018-09-12):
朋友拿来一台48V无刷电机,问可以用网购的控制器吗?,我一看电机就六个接线,无霍尔的电源接口也不明就里了。
三根粗的很明显是三相电源,三根细的是霍尔线?那霍尔的电源如何取得?如果可使用流行的智能控制器,电源及霍尔传感信号应如何连接。
故请坛友能帮助指导,先谢谢了 电机的图片如下:

网友:
外行,没用过
不知是否外壳有用?

网友A:
上网和控制器卖家聊聊。会有收获的。

网友B:
唐泽 我去 我们这生产过他家的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线都接好,试试,看看电源是不是在里面接好了,如果不行,就手动让轮子转,载转手柄试试,正反都 ...

你好,你说的方法倒是可以一试,电机是48V的,转动调速手把时,三相线圈通电时可能同时提供给霍尔器件电源使它工作。谢谢你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唐泽 我去 我们这生产过他家的工件

你好,唐泽是涨刹生产的厂家,非电机厂家。这电机不知是否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和控制器卖家聊聊。会有收获的。

谢谢你的提议,我试试看。原配的控制器被剪线了,估计坏了,不知哪个是电门开关,最好能有用过的坛友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唐泽是涨刹生产的厂家,非电机厂家。这电机不知是否国产的。

对 我家生产的就是他的轮毂芯  现在好多共享单车上面就能看到   不过他家信誉不怎么样  结账相当困难  后期就不给他们供货了

网友:
也许是无霍尔控制器用的。

网友D:
现在市面上都是有无霍尔自学习型的控制器,你可以买来控制器直接那三个相线,霍尔线不去管它,在把控制器上的学习线对插一些,正转 即可,反转的话拧一下转把就会正转啦,再断开学习线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市面上都是有无霍尔自学习型的控制器,你可以买来控制器直接那三个相线,霍尔线不去管它,在把控制器上 ...

非常感谢几位坛友的回复,经对原控制器的拆解,估计是电动助力车上用的电机,六根线,确定3根粗的是电源,另三根是5V电源线2根和一根霍尔信号线,控制器有霍尔助力信号控制输入。电机和控制器都是48V的。待有机会购一“有无霍尔自学习型的控制器”试试。再次感谢坛友的热情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坛友的回复,经对原控制器的拆解,估计是电动助力车上用的电机,六根线,确定3根粗的是电源 ...

哦,忘了说,原控制器已经测试,电锁控制线也已找到,共4根,一根48V电源,一根电锁,接通后有5V电源输出,另两根是助力车的仪表(CAN传输)信号接口线,内CAN接口集成块VP3082击穿了,不知接口代码是否通用,如通用的话,X宝上的助力车显示仪表就能直接使用了。另有一组助力信号控制不知能自制一套脉冲发生器替代,还望熟悉此道的坛友不惜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