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的这个LED调光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8-09-12):
一个FP7175芯片驱动的DC-DC降压兼恒流led电路,开灯就是满功率太亮了,打算自己加个调光电路,初步考虑在电流取样电阻上下文章。
通过改变取样电阻上的电压值来间接调节驱动芯片的输出频率从而改变led功率。
不知是否可行?如图做了直观的说明。
另外这个芯片上的DIM脚不知是做何用?

网友A:
DIM引脚应该就是用于调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根本就没有看懂电路原理瞎画。

恳请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M引脚应该就是用于调光吧。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不知具体怎么个电路组合来调光!

网友C:
买一只SGL8022W来制作LED灯,效果挺好的。
SGL8022W是一款用于LED灯光亮度调节及开关控制的单通道触摸芯片,
可以三档调节或无级调节亮度,灯光亮度可根据需要随意调节,电路很简单。

网友:
只能调压了

网友:
我玩过不少LED的电路,是这样的,一般DIM脚加一个模拟电压,通过电位器可以调节输出的占空比。
当然,给DIM脚加一个PWM脉冲也可以控制输出占空比。
这个芯片资料中明确支持这两种方案!你仔细看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不知具体怎么个电路组合来调光!

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只SGL8022W来制作LED灯,效果挺好的。
SGL8022W是一款用于LED灯光亮度调节及开关控制的单通道触摸芯片 ...

这个芯片是线性调节还是PWM调节亮度呢?

楼主:
前辈,你的这个方案我倒也有想到,看来值得一试啊。
另外FP7175这个led降压恒流驱动芯片,在百度上只搜到恒流驱动的电路参考图,没有通过DIM引脚来调光的电路参考图。
还望老师帮忙找找,这个芯片的调光电路图。
另外这个电路的取样电阻参考值是0.25v基准,也就是说这个0.125欧姆的取样电阻上要过2安电路,那么加的电位器也得过2安电流才不会烧,一般的电位器能承受长时间2安的电流吗?

网友:
调光有了结果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是线性调节还是PWM调节亮度呢?

是PWM调节亮度,PWM 信号的频率固定为 32KHz 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你的这个方案我倒也有想到,看来值得一试啊。
另外FP7175这个led降压恒流驱动芯片,在百度上只搜 ...

10欧姆上再并一个1-2欧姆的电阻,再说电流调小了也没有2A的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欧姆上再并一个1-2欧姆的电阻,再说电流调小了也没有2A的电流了。

恐怕不行。
我是要实现两档亮度调节,原配0.125欧姆实现全亮,再加个暗档,也就只能串一个能过2安电流的电位器!

网友E:
把电位器接在Vdd,Gnd,DIM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电位器接在Vdd,Gnd,DIM间试试。

这样操作就算能实现也是线性调光,调到低亮档也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恐怕不行。
我是要实现两档亮度调节,原配0.125欧姆实现全亮,再加个暗档,也就只能串一个能过2安电流的 ...

两档的话哪就简单了,你可以再串个0.125欧姆或0.5欧姆电阻,在该电阻上放个开关就可以实现两档调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操作就算能实现也是线性调光,调到低亮档也费电!

怎么会是线性调光?这个本来就不是线性调光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会是线性调光?这个本来就不是线性调光的芯片。

你从哪看到的资料,对不起来!

网友:
平均电流LED驱动IC FP7175 - 豆丁网
http://www.docin.com/p-1642197276.html

网友:
这个只有100伏,你怎么用?

网友:
用两个电阻串联代替原来的取样电阻,抽头和高端接开关。

网友:
DIM 本来就是调光的,DIM加0-1.2V电压实现"线性"调光调整的是LED的电流,或是DIM加上PWM信号实现"线性"调光,电流不变,调整导通时间.
一般是推荐PWM调光,频率大于400Hz,因为电流不变,LED的色温等特性是不变的.

网友:
进来观摩学习一下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