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浅谈如何点亮LVDS接口的屏幕

楼主(2018-09-12):
        由于本人经常设计工业设备,上面大多带有屏幕,且都是LVDS接口,主板大多选择x86的3.5寸或者2.5寸主板,使用电池供电,这样便于携带,且功耗不高,整机功耗仅仅只有40W左右。在论坛上经常有人出售二手工业设备和液晶屏,有很多坛友都会有几款主板和屏幕,本着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原则,现将主板与屏幕连接的方法和调试的方法简单的写出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如还有其他问题可以留言交流。
        还是举个栗子来解释吧,这样能更好理解一些。
        首先我随便找了一款3.5寸的主板,是3代酷睿低功耗平台的CPU,如1037U或者3317U之类的。然后液晶屏随便选择一款群创G104X1-L04,从型号上就能看出是10.4寸。
        先看一下液晶屏的参数。从屏库网查询该液晶屏的资料,若有些屏幕型号屏库网没有收录,可以直接百度查询。查询到该屏幕的详细参数如下:
        从上图看出来,这个屏幕的分辨率1024*768的。
        从上图看出来,这个屏幕的背光是WLED,内部含有驱动器,无外接驱动板,使用电压是12V直接驱动
        从上图看出来,LVDS接口是单通道6/8位的,指的是一种颜色,所以RGB三种颜色则需要乘以3,就是单通道18位或24位,这在后面主板BIOS设置里面很有用。
        接着看一下主板的接口资源都有哪些,具体在什么位置。
        点屏能用到的就这三个接口,首先中间的那个蓝色框是LVDS的信号接口。右侧的蓝色框是背光电源接口,左边的则是LVDS供电电压跳线。
        LVDS接口的信号定义如下:
        如果定制LVDS屏线的话,这个就很有用了。
        接下来屏幕背光电源控制接口,该接口定义如下:
        接下来是LVDS供电电压跳线定义:
        不同的 LCD 屏电压可能不同,该板提供了 3.3V、5V 两种屏工作电压选择及5V和 12V 屏背光供电电压选择,在使用 LVDS 之前,请先了解其要求的工作额定电压,当所选择 LCD 电压与所使用的 LCD 屏电压一致时,LCD 屏才能正常显示。
        由于上面已经知道了屏幕工作电压是3.3V,背光是12V,所以直接将跳线跳好。跳好后,可以直接上电,用万用表测量LVDS1接口的123引脚是否为3.3V,测量INVERTER1背光接口的12引脚是否为12V。都设置好后,可以断开电源进行下一步。
        接下来将液晶屏和主板相连。如果没有屏线或者背光线,那就需要购买或者定做了。这里用到的屏线两端接口可以从上文图中查到,这里就不仔细去找了,假设就是下图其中的一种,另外一端是标准2.0间距接口。
        将屏和主板接起来。主板端1脚对应的都是屏线红色的一端,一般屏线123脚为红色,56为黑色,其他的是蓝色和白色双绞。
        这样LVDS接口就连完了。如果液晶屏是FPC扁平线缆的话,可能就还需要加一块转接板才能接到主板上了。类似于下图的,根据实际需要来购买了。
        接下来背光线的接法也比较简单。背光一般厂家给出的线缆电源正极都是红色或者接近红色的线,负极是黑色,控制线是其他颜色,比如黄色绿色之类的。而且有些厂家为了简便,直接将背光使能的EN和PWM亮度控制引脚接到一起了,使屏幕亮时便是最大的亮度,不能调节。如果你想使用Windows系统的亮度控制功能,那就需要手动分开,分别接到主板正确的插针才行。
这里用的背光线类似下图:

        这里引脚数量肯定不对,只是举个例子哈!
        这时便可以上电了。如果运气好,那不用任何设置,现在屏幕就能正常点亮显示了。如果没有显示,那么就需要进一步进入主板BIOS进行设置了。
        首先del进入BIOS,由于显示功能是集成到北桥里的,所以需要进入chipset—》north bridge—》LCD选项里,

        里面有个分辨率Resolution选项,设置成1024x768 18B或24B,这样就可以了,保存退出,看看是不是有显示了。如果还没有,可以再次进入这个选项,里面还有一个背光选项,可以选择invert normal pwm之类的,这个有点记不清楚了,可以自己试一下,这样保存退出后便可以正常显示了。如果还是不能显示,那就去查询EN和PWM引脚是否接反了。
        至此,LVDS接口的屏就调试的差不多了。不同的板卡不同的屏幕,可能就是分辨率和设置方法不一样,大致思路都是一样的。例如edp接口的屏,LVDS接口的主板,就可以淘一个edp转LVDS接口的转接板,一样可以点亮。带有升压板的液晶屏,那就需要一个背光升压板才能点亮,一般LED高压在30v左右,对安全无威胁,但也要注意安全,若是CCFL灯管背光的,升压板可能要达到几百V,虽然电流不大,但手指头碰上一下可能也会发黑或发白了。。。
        这些都是经验之谈,手工码字太累了,况且还打了两遍。。。属于原创!首发在矿坛了!如果有错别字请见谅,影响阅读理解的请联系楼主修改!
        一天还只能发10个图,也是服了,剩下的图想起来的时候再发吧!

补充内容 (2018-9-17 12:52):
由于没找到矿坛二次编辑帖子的入口,所以只好将全文发布在CSDN上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blog.csdn.net/bxf0817/article/details/82664157

网友:
这个有用,收藏了。多谢楼主。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大大的讲解!

网友:
在空找点材料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的资料,只是有些图片被矿坛图标盖住了

网友:
楼主讲解的点亮LVDS接口的屏资料非常清楚。

网友:
很好很好,收藏屏资料,感谢

网友:
盼望楼主快点想起来发图,另外图的右下边尽量多留空,免得被网站LOGO遮挡了。

网友:
技术贴,感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资料,期待持续更新。

网友:
LVDS这个资料有用学习了。多谢楼主!

网友:
好的 实用介绍

网友:
感谢楼主的入门资料。

网友A:
请教老师,如果主板bios设置没有这些项目,是不是没有办法使用lvd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老师,如果主板bios设置没有这些项目,是不是没有办法使用lvds了?

一般主板只要有LVDS接口,都会在BIOS里面有相应的设置选项。可以仔细把每项设置都翻翻看。如果真的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悲剧了,但最起码应该会支持单6的1024*768的分辨率。

网友:
学习了,之前觉得很神秘的东西

网友B:
感谢分享实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实用资料。

不客气!。。。。。。。。。。。。。。

网友(2018-10-24):
很实用的技术贴,谢谢楼主

网友:
技术贴,收藏了。

网友(2020-03-21):
这个帖子必须支持!

网友:
这些都是经验之谈,赞

网友(2021-01-20):
引用 楼主:
一般主板只要有LVDS接口,都会在BIOS里面有相应的设置选项。可以仔细把每项设置都翻翻看。如果真的没有的 ...

主板bios 里 显示颜色 还不是啥那里有个选择几位 几位色的,这个 是不是选择输出端口的啊,我的是网鱼网咖一体机,集成了独显,有办法改成不用独显,只用核显吗,黑苹果下,独显不完美,想禁用掉

网友(2021-03-05):
真好 谢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

网友(2021-04-28):
多谢楼主了,最近刚好在研究笔电屏幕拆下来作为外接屏幕使用

网友:
留下来慢慢看

网友(2021-12-15):
请教老师,主板上的LVDS接口的定义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

网友(2022-01-17):
淘宝有卖改屏套装!俺到买过两套改屏套裝都挺不错的!

网友(2022-03-15):
刚看到,先收下了,感谢无私分享。

网友(2022-04-17):
这个收藏一下,很详细

网友:
以前修屏一般都是万能驱动板,再写下对应的屏程序的!

网友:
唉~~~前几天,把电源接到了12V,烧了一块板子。网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相同型号的。

网友(2024-05-14):
4台老旧笔记本 屏幕怎么利用起来?

网友(2024-07-08):
技术贴,感谢分享,顶顶顶顶顶

网友(2024-09-13):
点亮过不少屏幕,最开始还因为排线结构不对剪断笔记本原装屏线用通用排线对接后成功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