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们如何将3.7V锂电充电器改制成7.2V的充电器

楼主(2018-09-12):
本人在网上购买8只7.2V锂电充,收到的是3.7V锂电充。无奈之下,想请教各位大侠:如何能将现在这5V的3.7V锂电充改成8.5V的7.4V锂电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简易的充电器,要么退货,要么重新买。

没有改的价值。

退是不可能的了,只想不浪费,所以想能否废物利用。

网友:
同意二楼的意见。

网友:
还是浪费了吧,免得再赔上电池

楼主:
哦,三人成虎。那真是要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改了,几乎没有改的价值。
改的话起码那个变压器次级线圈得重新绕,太费事了。

唔,找到点线索。

网友:
这种简易变压器不能当充电器用的,没有控制电路,会把电池充坏的,最好自己找电路图DIY一个为好

楼主:
哦,领教了,我注意。

网友:
这种老式小功率的玩它没意思,改制工作量大性能不稳定,坏了电池或出事故不值得

楼主:
上面各位老师说的对。我也有想学习一下原理的意思。

网友:
扔了吧朋友,

网友C:
不用改2个充电器次级串联就可以充2串锂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改2个充电器次级串联就可以充2串锂电池了

哦,抽空试试。

网友C:
不过我觉得自己改装锂电池充电器,首先要保证器材的质量,如果不好的最好不用,充锂电最好用专门的集成电路,也不贵大概1元多点输入5V输出4.2V,用这样的电路弄的充电器质量有保证,DIY电器之类的东东,首先要保证安全,实用才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觉得自己改装锂电池充电器,首先要保证器材的质量,如果不好的最好不用,充锂电最好用专门的集成电 ...

唔,那我找找看。

网友:
可以改成平衡充。

楼主:
什么是平衡充?如何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平衡充?如何改?

这图就是平衡充,前提是你充电器必须是隔离充电器,输出电压必须等于电池充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图就是平衡充,前提是你充电器必须是隔离充电器,输出电压必须等于电池充满电压!

谢谢,收藏了,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要改的话就改稳压二极管,但是这个充电器太简陋了,换是我自己仍垃圾桶

楼主:
一次买了8只,我舍不得扔,抽空绘个电路图,学习一下该电路知识。

网友:
改,没有价值。还是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