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能否做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8-09-12):
请问各位大师,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有一组230V的输出,不知能否做一个小功率的隔离变压器,例如230V用来给几十瓦的电烙铁供电,防止静电。

网友:
230V绕组单臂的功率最多15W,楼主慎重,先看看电烙铁的功率吧,免得烧了变压器。

网友:
必须可以的

网友:
本身就是隔离变压器。
电压高易把烙铁烧死。
原输入端输出端反过来接就行了。

网友:
办法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隔离变压器可以隔离市电,但是好像不能隔离静电吧?
消除静电要接地。

网友:
      隔离变压器和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本质上就是一样,只要功率、绕组电压、电流合适就可以。

网友:
功率不够,再说隔离一般。。。建议买真正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
另外一种方法是,两个一样的变压器串起来,比如220-12-12-220,两个小功率的也不贵。

网友:
可以,知道原始参数可以计算匝数,没有就一边绕一边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