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中,修复的24V开关电源次级整流管发热!

楼主(2018-09-12):
以前在坛里买的几个24V开关电源,其中一个前些年烧了,当时感觉没有可能修好,就把高压整流部分掰断了,最近自从买了坛友的12V10A电源以后,就对开关电源感兴趣了,也修复了一个12V10A电源,又修复了一个OB2269管理芯片的惠普19V开关电源,两个板子成功修复,让我对开关电源增加了了解和信心;
前几天重新拿出了这个24V的开关电源残片,这个开关电源是有UC3842芯片组成,好在除高压整流外的部分还算完整,3842配套的元件基本上都有,参考好的一块,缺失的大约2个电阻补齐,uc3842.光耦、tl431、功率管换新,次级整流管用30100肖特基管,高压310V电压用的是另一块的板子的310V高压引进提供,开机指示灯亮,用表测量24V正常,但是30100整流管热的厉害(场效应开关管不热),用表测量次级端阻值和好板子一样,也没有短路的,也没挂负载,但就是整流管发热,换一个30100还是热,好板子上的整流管不热,元件和线路布局2个板子都一样(整流管上并有20欧和一贴片电容),但就是这个修复的板子整流管发热,令人费解,还请版主和高手解惑;

网友A:
空载整流管也发热?工作频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整流管也发热?工作频率不够?

基本上是空载!频率不够?可别的不发热啊!

网友:
既然基本没有电流通过,发热的原因应该只有频率特性不佳或者反向耐压不够,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了。

网友B:
加上外壳散热片就不热了,也有可能是低压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会不会输出滤波电容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外壳散热片就不热了,也有可能是低压滤波电容漏电

逐一焊下来,还是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外壳散热片就不热了,也有可能是低压滤波电容漏电

一样的板子,那个也没上散热片,就不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是空载!频率不够?可别的不发热啊!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的尖峰和振铃,发热一般是波形异常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的尖峰和振铃,发热一般是波形异常引起。

这个没有!

网友D:
耐压不够,串联两个就不烫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可用指针表比较判断电压值和摆幅是否一样,间接判断

网友E:
两块板子的参数和“体质”不一样,整流管的反峰电压可能差异较大,好板上能用的管子在修理的板子不一定能扛得住。
您要是有示波器,看一下反峰电压就容易判断了,很可能是整流管反向耐压不足。

看图片是反激拓扑,次级整流管反压=原边电压/匝比+输出电压

因为您这电源是修理,匝比不知道,估计个值吧,按100W算,Np=40、Ns=10应该差不多了:
VRDG=Vout+Vdcmax*Ns/Np=24+310/4=101.5V

101.5V只是理论值,实际上选管子的耐压时还要乘个1.5-2的系数,选MBR20150或MBR20200吧。
您也可以在整流管上并RC吸收试试。

还有个简易算法,以“输出电压*7”来选管子也差不多。以前做300V输出的电源,反激拓扑,次级整流管耐压要2000V以上才可靠,否则发热甚至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块板子的参数和“体质”不一样,整流管的反峰电压可能差异较大,好板上能用的管子在修理的板子不一定能扛 ...

板子上带RC吸收电路的,我再找个耐压高的管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耐压不够,串联两个就不烫了

是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块板子的参数和“体质”不一样,整流管的反峰电压可能差异较大,好板上能用的管子在修理的板子不一定能扛 ...

今天用个FR207代替30100,正常,果然是30100耐压不够,通电也不热了,谢谢版主指导;
又学知识了,这一段时间对开关电源收获颇丰;
下一步补齐高压整流部分;
刚买了几只OB2263电源管理芯片,这款板子也用来试用OB2263芯片;

网友:
13楼说的够详细,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