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个 请教个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8-09-12):
这种伺服电机不上电可以用手转动吗  ? 我这个转不动是不是坏了 。
谢谢前辈指教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不动,就是坏了。三驱动电源线悬空时,手盘能轻轻转动。三驱动电源线短路时,手盘费点力。

听说步进电机就是   伺服电机就不懂了  看到了  这是带刹车线  伺服电机

网友:
伺服电机内部的转子和旋转编码器严格配对的,不可自行拆开。后面的旋转编码器是传递位置信号的。
变频器是调节的电机速度。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主要用于位置控制

网友:
有自带刹车的电机,其刹车实就是一个电磁铁,通电刹车就放开,不通电就刹死了。这种电机主要用在静止态要求高的场合或者需要运动到位极速停止的场合。

网友:
伺服电机在自由状态是可以轻松的用手转动的,如果不能转动,说明电机有了问题了,一个是转子的磁隙里有了东西,另一个可能就是那个旋转编码器的玻璃盘碎了,不知道是一点都不动,还是只能转很小的角度?就是步进电机在自由状态也是可以转动的。至于大家说的带刹车的电机,一般是异步电机上用的,通常用在起重机什么的地方

网友B(2018-10-14):
别逗了!就是个伺服电机,后面的线是编码器线!哪来刹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逗了!就是个伺服电机,后面的线是编码器线!哪来刹车?

对,伺服电机刹车一般是在输出轴的位置,带刹车 的很明显就能看出来

网友:
     交流伺服电机是一种永磁同步电机,电机线悬空时可以用手转动,转不动的话可能是轴承不好了。还有一种情况是电机带机械刹车,机械刹车一般是在输出轴那一端,还有两根电线引出来,很容易分辨出来。
     电机线接到伺服驱动器上时肯定是转不动的,因为电机线在伺服驱动器内部是三相短路的,是提供一个静态刹车力的。伺服驱动器上电后,准备状态下短路状态是解除的,但是驱动器会给电机一个直流制动电流,这个时候也是转不动的,强力转动电机的话驱动器会报错误,还有可能会损坏电机或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