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逐级控制芯片吗?

楼主(2018-09-12):
一个LED驱动芯片,研究发现可以通过改变其上某脚的输入电压来进行亮度调节!
那么用电位器来调节亮度甚是简单但是不方便!如果能通过点按控制开关就好了!
所以求教是否有这样的控制芯片,能够通过点按开关的每次点按让这个控制芯片逐级抬高或拉低电位,或是逐级增大或减小输出电流!

网友A:
你认为显示器调节亮度是怎么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显示器调节亮度是怎么调的?

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单片机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d66rg5084f6
此台灯我14年买了两个,到现在一直正常。又免费给商家做广告了。

网友:
坛里买的坏的飞利普台灯,就是按钮控制的四档调光,是个单片机,烧了,就在TB买了个电容触摸式的代替,很好用,也是四档,还有个关灯后闪烁提示,就是没有四档指示灯。

网友:
采用数控,使用单片机通过调整输出脉冲电压的占空比。可以用场效应管试试,将G极对地接一个电容,通过轻触开关给电容冲放电来改变G极的电压,实现改变LED的亮度。由于场效应管的高输入阻抗,一只电容的存储点亮可维持几个小时,G极电压基本不变。

网友:
现在有专用芯片还带触摸的,百度一下,很多的

网友:
上伟大的淘宝转一转,也许就有你需要的产品。

网友:
PWM 调光,或者 PWM 后边接个电感续流二极管电容把它变成平滑直流电

下面这个是我用 SO8 的 Tiny13 做的 LED PWM 调光小玩意程序,你可以直接烧入 tn13 里用,或者修改成自己需要的样子。我原本的设计是用假货宝上一块五毛钱一个的红外遥控器调光的,所以有遥控器解码程序,你如果用按键直接接到 tn13 去调可以去掉解码部分。

网友:
电磁炉里应该也有类似的吧?用于大小火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