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无聊将原车喇叭改成了同轴

楼主(2018-09-13):
原车喇叭效果穿透力不尽人意,闲着没事改来玩玩效果提升明显,呵呵
纸盆上扎两个洞走线
背面焊接,用玻璃胶固定住线
最终完成后的效果。中低音浑厚高音穿透力强,听人声爽歪歪,美中不足把纸盆边弄破了一点点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可能本身素质不低带来的提升。

就是原车喇叭,普通的DVD导航机

网友A:
同轴,可能本身素质不低带来的提升。

网友B:
我的哥,我又一次的相信。高手在民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进来还以为是拆了旧喇叭换了几个新的同轴喇叭,细看,才发现是在旧喇叭上改造成了同轴,厉害了我的哥!

难一点的是固定中间的高音喇叭,中间上胶的时候要刚刚好,多了会把音圈黏住少了会震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哥,我又一次的相信。高手在民间。。

下一步准备改一下导航的功放芯片和运放芯片期望能有更好的表现。到时还需要版主的指点,折腾无止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听出火电水电声音吗?

只能说音质提升明显,毕竟受原车喇叭限制

网友E:
关键技术没公布,高音粘在纸盆上或防尘罩上?或是芯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技术没公布,高音粘在纸盆上或防尘罩上?或是芯柱上?

把喇叭中间掏空,做转接柱直接黏在磁铁上就可以了,我用的是粘汽车挡风玻璃的黑色玻璃胶。

网友:
对高音会有一些提升,但是主喇叭一般都是在车门下部,即使加了高音也由于位置太低而影响听感.

网友(2018-10-13):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挺好啊挺好啊挺好啊挺好啊挺好啊

网友:
楼主自己做同轴喇叭 厉害

网友F:
固定方式不知道可靠不可靠,时间长了会不会有共振或者破音?

网友:
同轴喇叭里的同轴易进杂物,注意防尘。

网友:
改装的啊,我只能看看。

网友:
我的神啊,唯一可以让我膜拜的高手

网友(2018-12-02):
说心里话,没像你说的那么好,这些东西我都实验过,单纯换个喇叭提升音质,哈哈。。。。。。要想好必须换机头,其次汽车没有低音炮就不要说音响的事,因为汽车在行驶中各种复杂的声音渗入车内绝对不是在家听音响就是了。这些东西我试验了多少台等级的车,呵呵!!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19-01-04):
这度能自己改,高手

网友:
高手,这都能改!!!

网友:
这样改动后  应该会提升高音效果

楼主(2024-05-05):
引用 网友F:
固定方式不知道可靠不可靠,时间长了会不会有共振或者破音?

没有震掉,现在喇叭纸盆已经老化烂了,前段时间换喇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震掉,现在喇叭纸盆已经老化烂了,前段时间换喇叭了

快6年了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