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泰克 2221 示波器 求助

楼主(2018-09-13):
一台泰克 2221 示波器 求助  开机无显示 把数字板断电后 能调出波形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55433

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8-10-17):
泰克的示波器看着好复杂呀

网友:
数字板上有短路或开关IC损坏,没资料这个有得查了,用电阻档测所有IC电源脚有无明显异常,再测已知电子开关IC的输入和输出电阻有无明显异常,有的换换换,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