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了一台飞跃R150扩音机准备拆变压器,不是二十七厂的

楼主(2018-09-13):
原来以为这个机器都是二十七厂变压器,这台机器居然只有低压电源是DB-100二十七厂的变压器,输出和高压都是江都电视机配件厂的,有人听说江都电视机配件厂吗?

楼主:
退货了,是电视机九厂的

网友:
不要迷信厂家,只要工艺一样,区别不大。仪器用变压器普遍好一些,民用的普遍比较差

楼主:
怀着对变压器的喜欢,打算搞一套用于所谓怀旧收藏,这套成色不错,只是80多斤物流发过来,我一个人真怕搞不定它,如果是二十七厂的就咬咬牙挺了,后来发现机器是上海电视九厂出的,感觉有点山寨,就退货算了,赔了卖家50元精神损失费

网友A:
这台扩音机多半是被维修过,换了配件。
当年我曾经修过不少扩音机,其中换变压器的也不少-----那些变压器都是一些配件厂上门来推销的。

网友:
r50也有上海电视九厂出的,电源变压器不是二十七厂的,输出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扩音机多半是被维修过,换了配件。
当年我曾经修过不少扩音机,其中换变压器的也不少-----那些变压器 ...

85年的生产你,应该是原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85年的生产你,应该是原配

起实这100的电牛的更实合做功房用。电压稍低----1只100的电源变压器---给三只150电牛的也不换---。

网友:
是要二十七厂150变压器吗,我前几年拆有一套,完好的,后又收了一套,两只电牛线头被拉断了,在原住处小房放着,有意的话,待我去拍照看

网友:
150的变压器你准备做什么?

网友:
电视九厂的是正品,不是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