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为什么会这么贵?

楼主(2018-09-13):
之前没怎么接触过逆变器,只接触过开关电源,工业电源千八百瓦的才几百块钱。怎么逆变器淘宝搜索这么贵,我就是想用12V电池转换成220V的交流电使用。请问有什么低成本的方法吗?功率有个二三百W就行。不知道自己做一个是否可行?零件都得买。

网友:
淘宝上搜索300瓦的12伏转220伏逆变器才百八十元钱,还算贵吗?要是只为使用的话,自己做是不划算的。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555做,用12伏的变压器升压,

网友:
去淘一台二手电脑用的UPS,有12V的。

网友:
正弦波贵,方波便宜

网友:
我还有2台。处理、江浙沪便宜、外地100邮你。一般地区。我浙江。500W

网友:
自己折腾不合算,有二手UPS500W的也就几十块。

网友:
老式的方波铁芯UPS,二手的才几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