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旧不死心,第二次试探FM

楼主(2018-09-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必用铁棍子,普通导线固定在木棍竹竿上就行。

网友:
调频矿机必须使用高频二极管,如果使用普通二极管其结电容太大,对于高频信号就是短路,听不到声音。高频检波二极管常用1ss89、1ss106、1ss198等

网友:
这种精神值得称赞,

网友:
建议用拉杆天线替代铁棍。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如果只是不用电池听到FM声音,只要两个lss106二极管相接后中间接到长点的拉杆天线上就可以听了(涉黄耳机接到两个二极管的空的两端)。这是在龙虾老师处看到的方法,试过可以,当时觉得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