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电位器,可调电阻!

楼主(2018-09-13):
一个LED山地车灯,经过研究可以通过改变芯片控制脚的对地电压来改变LED亮度,非常好用,所以就打算用一个电位器来无级调光!
灯固定在前轮前叉上,电位器组成的控制开关通过引线固定在车把上,所以问题来了。
这个调光的电位器尽量要小巧,寿命长点,滑动型还是旋钮型呢,还有更好更合适的吗?
感谢回帖的前辈!

网友:
还是用多档开关吧,要不防水不好弄

网友:
同意楼上,搞两三档足矣

网友:
这里你的问题需要分解一下。
1.如何产生可变的电压。{电位器,PWM, 霍尔元件。。。}
2.如何控制电压的改变。 {旋钮,按键,无线遥控(电磁波,红外线,超声波,手机蓝牙) 。。。}
得结合实际情况综合决定,比如需要的元器件好不好找,改造安装是否困难,用起来是否稳定。。。

楼主:
改用3档固定方法了,简单稳定!

网友:
看一下你的车把的具体情况,用手感觉一下。哪种好装,方便。拨动的分段开关也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灯装调光做什么?不管是发电机发电还是用蓄电池,一般都嫌亮度不够,几乎没嫌亮度高的,汽车、摩托车上几 ...

朋友所言极是!!

网友:
黑胶带贴前面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