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点石头玩玩 ARC(Audio Research)运放伺服高压稳压电源 制作手记

楼主(2018-09-14):
近段时间跟本地几位烧友在折腾J版的新版6550/KT120推挽,计划给输入推动级强化电路部分

说到这得回顾下为什么选择了ARC这个相对一般稳压电路显得较为复杂的运放伺服稳压

1.本人在十几年前就喜欢上ARC这个品牌,欣赏的是ARC的“胆石混合”,这跟当时追求“全胆”的显得颇为异类,而本人向来遵循的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所以在本人的概念里是没有所谓的“胆、石之分”的

2.ARC能在70-80年代一跃而起成为风靡全球的胆机品牌,至今稳居胆机品牌前列,自有其过人之处

3.这个是重点,ARC自80年代起,这个运放伺服稳压电路的架构就从来没有改变过,至少个人认为这必然有其过人之处

4.坛友kwok_sir前辈曾在其电源仿真帖里,由坛友云外天邀请仿真ARC的这个稳压电源,从仿真结果来看也是相当优秀

5.为什么到了今天才正式开做,因为本人十多年前的条件很不成熟,比如元器件的购买远不如今天这么方便,那时候为了那颗OP也是煞费苦心才搞到,更关键的是那时候我还没学会绘制PCB,只能搭棚

口水说多了,还是上图吧,先放个十多年前洞洞板搭棚做的试验品,做的不好请轻喷

ARC电源电路图

那个时候做的还是旧版电路,如VT60(转个图,ARC的电源在不同机型上都几乎一样的,只有数值针对输入输出电压做了微调)

新版ARC VS110电源部分电路图

这次直接参照了ARC较新型号机器的电源部分了,在2000年前后,ARC给新机型的稳压电源部分加入了恒流源部分,这也得益于新型器件的应用,如DN2540这类高压耗尽型MOSFET

网友A:
作品做得非常好,很实用!更同意楼主关于胆与石的观点和态度。至于哪里用胆,何处砌石,我觉得倒可以跟据电路的功能、性能、观感、听感、成本以及个人的喜好等等各种条件,因地制宜,有机的结合,没必要太多地去为此纠结,甚至争论。

楼主:
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技术条件、元件采购、PCB开板都很方便了,这次重做直接画好图交给PCB厂开板了

为了控制开板费用,刻意把PCB尺寸压制到了10cm*6cm,为此还把电路上的个别电阻电容如输出电容给去掉了,PCB回来后我们自己再接上

这次也是运气好,只开10片样板,厂家给凑到了沉金工艺那边去了,等于没加钱就镀了金

这次直接参照了ARC较新型号机器的电源部分了,在2000年前后,ARC给新机型的稳压电源部分加入了恒流源部分,这也得益于新型器件的应用,如DN2540这类高压耗尽型MOSFET

网友B:
电子管高压稳压电路,有什么好处吗?音质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高压稳压电路,有什么好处吗?音质怎么样?

电子管稳压电路,稳定工作电压.
常用于小信号,高增益,高信噪比放大电路。如话放、唱放、录音、编辑。
如果从来不玩:“如话放、唱放、录音、编辑。”可以无视...

楼主:
呃,我这个还真不是唱放这些地方用的,是准备给推挽后级的除功率级以外用的,还有前级,甚至是单端整机

楼主:
元件已提前备好了一些,所以板子到手后立马焊了一片做试验,顺便检验PCB的可优化情况

在元件选取上尽量遵循原机,回头再帖一些原机的内部图片以便参考

因为某宝甚至国内的元件选购渠道堪忧,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尽量选择了稳妥的渠道购入以确保正品,当然价格贵了口袋有点儿虚了……

网友:
下了一番功夫,稳压电源做的不错。

网友:
《无 线  电 与  电 视 》Hi—Fi之友。

                    “ 胆机电源稳压电路利弊谈 ” 摘录
  胆机已存在半个多世纪,其电路的发展电逐步完善,形成了若干经典电路流传至今,它们或以音质见长或以效率见长,亦或兼而有之,但其问也不乏一些被优胜劣汰而淘汰的电路 ,还有一类有利有弊争议颇天, 一个时期流行,一个时期时期消失 ,不知何时又浮了出来,稳压电路便是如此。
  (略去2页)
  以上所述是对功率输出管而言,对于前级电源的稳压还是有好处的,前级放大无论使用三极管或五极管板流都不大,若对前级 电源进行稳压,功耗并不大,可将电源中未滤尽的交流声于扰一井削去,代价不高便可获得很干净的电源,还可省去一只扼流圈,并且各管的工作点也将十分稳定,因此前级电源加人稳压电路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方案。
   通过 以 上分折可知在功率输出电路中无论是三 极管还 是 五极管,传统电路对电源电压±lO%的变化都具有有效的自动稳定板流的功能,实在没有稳压的必要,若硬对其稳压,不仅没益处,反而有害,无异于画蛇添足。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稳压电路在胆机电源中少有使用的事实,一个好的电 路应该经得起多方推敲与实践的检验。              .

楼主:
谢谢楼上版主和坛友的肯定

很久很久以前玩胆机,也是追着所谓“胆味”去的,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了解加深,再加上对音乐及声音鉴赏的改变,发现自己还是喜欢还原度比较高的声音,太过多的音染虽然听着耐听、舒服,但乐器质感确实有所缺失,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越来越不能接受了

网友:
廖总高手,玩胆石结合手到擒来。

网友:
稳压调整管的功耗多大,那么小的散热片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品做得非常好,很实用!更同意楼主关于胆与石的观点和态度。至于哪里用胆,何处砌石,我觉得倒可以跟据电 ...

陈老师说的非常对!
胆机并非全部用胆管才出好声!

网友:
细节很到位,高压部分场管栅极割缝

网友C:
  请问 高压 大电流耗尽型 MOSFET 除了 DN2540 还有什么?
看了一下 DN2540的内阻,感觉有些大。

网友:
很多年前就想搞,终于有人做了,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高压 大电流耗尽型 MOSFET 除了 DN2540 还有什么?
看了一下 DN2540的内阻,感觉有些大 ...

还有CPC5602-03可选,还有更大功率的10M9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 高压 大电流耗尽型 MOSFET 除了 DN2540 还有什么?
看了一下 DN2540的内阻,感觉有些大 ...

海版这个IXBH12N300是IGBT管,用来做1000V的电源调整管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高压稳压电路,有什么好处吗?音质怎么样?

没好不好!
宫女伺候村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海版这个IXBH12N300是IGBT管,用来做1000V的电源调整管应该没问题。

谢谢您,要耗尽型的,主要做 简易恒流源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CPC5602-03可选,还有更大功率的10M90

10M90 的全名是什么?

请问,这种高压电路,对运放有要求吗?普通运放,比如OP07 能不能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M90 的全名是什么?

请问,这种高压电路,对运放有要求吗?普通运放,比如OP07 能不能胜任?

IXCP10M90S

是IXYS出的,900V高耐压,这个管子挺好用的

楼主:
周末广州音展,过去跟朋友聚下,结果被台风强行留在广州了。。。

尽量用高速运放,我前面有个仿真图的,LT1006和LT1007做比较

ARC原机也有用过几种运放,如早期机型的MC34071,OP176,新机型基本就都是OPA134了
以前也有几个仿制ARC电路的,但运放都采用的是较为常见便宜的TL071,我暂时还没实测对比,但是有朋友反映对性能有影响

楼主:
原来忘记放了,来个仿真,是隔壁坛友kwok_sir做的仿真

仿真用的是旧版不带恒流源的电路

可以看到使用不同运放型号,在动态性能上是有明显差距的

楼主:
十多天过去,从美国发回的元件终于是等到了

网友E:
前辈 能给个电路图 我也想做个换下我耳放的电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辈 能给个电路图 我也想做个换下我耳放的电源部分

在前面有发电路图啊,看帖不认真哦

网友:
不错!很值得参考。

网友C(2018-11-13):
  请问图中的Q4,6765 ,全称是2N6765吗?
那Q3的1016 全称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图中的Q4,6765 ,全称是2N6765吗?
那Q3的1016 全称是什么?

不是的,“6765”指的ARC的内部元件编号,并非元件型号的

这个作为调整管,用的是MOS管,至于型号我这么多年翻遍资料也无法确定原机使用的准确型号

不过这个问题不大,可用的选择实在太多,只是更多的是如果做最优的选择

虽然理论上来说只要耐压满足就OK了,但根据我的试验及对参数的理解,还是得多多选择

楼主:
最近有点忙,很多朋友挂心了

ARC这个稳压电源一直在弄,并为拉下

因为几个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是要求高的主,为了尽善尽美,也是来回修改打样了好几版

最新一版今天刚收到,基本是满意了

网友F:
漂亮!可以用在推挽后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可以用在推挽后级吗

功率级一般不建议稳压,哪怕是功率足够满足的稳压电源

可以用在输入级或推动级,也就是功率管以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级一般不建议稳压,哪怕是功率足够满足的稳压电源

可以用在输入级或推动级,也就是功率管以外的

是的,功放级没必要稳压

功率放大器本身等于受控电流源,电压调整率还是比较高的,对电源纹波是不敏感的,至少工频交流电的频率上是不敏感的

还有一个说法,如果功率放大器要上稳压,那么稳压为了不影响功放的响应速度,必须必功放更快
同样,稳压电路也是一个功放,如果稳压器能比功放更快,为什么不把这个更快的器件用到功放上?如果不能比功放更快,用稳压也没意义。

网友G:
有点没看懂,请教楼主一下。
第二张图是不是R51和R55串联做反馈电阻,运放放大约2-3脚差值的30倍啊?

楼主:
有点比较懒写文字的介绍,尽量放图好了

这个是前几天装好测试的 Ver 1.4 版的,整体已经很完善了

经过了前面几个版本的调整
可以看到整体布局跟我一楼放出的 Ver 1.0 版变化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点没看懂,请教楼主一下。
第二张图是不是R51和R55串联做反馈电阻,运放放大约2-3脚差值的30倍啊?

不是这么个用法吧,这两电阻都是作为对地分压而已,我之前还在考虑把R55改为恒流源,也测试过挺好,但最后还是忠于原著改回电阻了

楼主:
摆地摊测试

楼主(2019-01-05):
终于冒着雨,快递员帮我把最终版的PCB给送来了,不容易啊

网友:
能转让我2块成品板吗?微信转款,谢谢

楼主:
为了做好这个ARC电源,前后经历半年时间不断的对PCB走线布局进行优化以及采购元件进行更合适的搭配,先后不下10次的PCB优化和5次打板

前后5次打样……

等到最终定版时已经是Ver 2.0了,所以多次打板比较后,正式版是交由工艺质量都很好的PCB大厂代工,并指定采用了Sy TG140 FR-4板材,2.4mm板厚,2oZ铜厚,1u沉金
也算是煞进苦心了

都是正公差A级料

跟原来打样的对比就很明显了

网友(2019-11-04):
引用 楼主:
为了做好这个ARC电源,前后经历半年时间不断的对PCB走线布局进行优化以及采购元件进行更合适的搭配,先后不 ...

pcb板有卖不,买几块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