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稳压器件电路后面应否並上电容?

楼主(2018-09-14):
有坛友实验指出tl431后面並电容会产生振动,因为原理上说输出端是稳压器的负反馈端,並电容确实会对反馈信号产生相移,严重时产生振动不奇怪。

网友A:
TL431应该没划入稳压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31应该没划入稳压器件

基准源也是稳压作用的吧,原理也是负反馈。

网友:
稳压IC的输出一般都会并联电容,但TL431并不并电容,由具体电路决定,有的并,有的不并,具体可百度。

网友B:
楼主是指的TL431输出3.4脚间是吧,有的是几百p,可能是滤除高频杂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指的TL431输出3.4脚间是吧,有的是几百p,可能是滤除高频杂波吧;

431只有3个脚,

网友:
不好意思,我当成光耦了!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具体的电路吧

网友:
至今还没有仔细阅读过TL431的原厂英文手册(因为是靠翻译软件阅读的),手册也不知道有没有提到,TL431输出端并联电容会引起振荡的这个论点。

网友:
TL431三条腿呢,你说的并电容具体是哪两条?1/3之间并电容很常见

网友C:
TL431不是不能并电容,而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从厂方的手册来看,并的电容要么够大,要么够小。电容在7000pF~3μF之间就要小心了。

网友:
单独使用TL431,一定要考虑11楼提供的幅频特性。这种器件采用并联稳压方式,因而并联电容会给负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轻则响应速度降低,重则发生振荡,所以一般的应用是通过外加元件将它转换成串联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不是不能并电容,而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从厂方的手册来看,并的电容要么够大,要么够小。电容在7000p ...

我下的pdf没这张图,收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的pdf没这张图,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