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个电磁学问题。。

楼主(2018-09-14):
为什么通常实现大功率器件用电流设备而不是电荷设备。

这里举例解释一下所谓的电荷设备,比如说,我有一个金属球,表面带有电荷,我旋转这个球体,球的边缘就会产生环形电流,有了电流就有了磁场,有了磁场就有了能量。一个高速旋转的带电体可以视为一块磁铁,可以做电磁铁用,可以想办法驱动马达。。等等。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用了电流设备,也就是通电的导线来实现我们的电磁学目的?

我的认识就是电磁力太强导致带电体存电量不可能太多,太多了电压过高会对外放电。而小的带电量加上无法很快的旋转速度,是达不到导体中很多自由电子虽然缓慢运动的效果的。

据说标准答案是:能量密度正比于介电和介磁的倒数。

我对这个答案的解释也不是很懂,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首先声明,我支持或鼓励奇思妙想或者胡思乱想;一旦对人类有用呢?

你旋转你的带电荷的球体,这个球体的边缘也不会“产生环形电流”;
你需要做的是……想办法驱使这个“球体边缘”的电荷运动起来而不是“旋转这个球体”才是关键;

以鄙人浅薄的认知,觉得移动的电荷就是电流;不移动的电荷是不能做功的;所以人们都用电流设备;也许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也有“电荷设备”或称作静电设备更贴切一点,比如教学演示静电用的“起电机”;

发电厂就是用了其它动力去驱动磁场,这个磁场又驱使发电机中的导线(线圈)中的电子定向或往复移动而产生了电流,然后大家就使用了这些电流。这就是你要打听的,为什么大家都使用“电流设备”而不是“电荷设备”的缘故!

网友:
没太搞懂楼主的意思,这里有几个术语也很陌生。
但凭我直观的理解,我认为楼主所说的“旋转这个球体,球的边缘就会产生环形电流”这个现象不太可能发生的。因为如果有“环形电流”存在,就会有磁场产生,而磁场会产生与这个环形电流相反的电场,这个电场会阻止环形电流的发生。因为这个环型电流并没有像导体内那样有电场的支持,而是靠球体转动产生,而电荷是可以在球体边缘受电场力随意流动的。
这就像一个套在转轴上的可转动的环,想让这个环带动负载是不可能的,任凭转轴怎么转动,这个环只能在转轴上打滑。
不知我的理解与楼主表述的意思有无关联,如有不当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