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个电磁学问题。

楼主(2018-09-14):
为什么通常实现大功率器件用电流设备而不是电荷设备。

这里举例解释一下所谓的电荷设备,比如说,我有一个金属球,表面带有电荷,我旋转这个球体,球的边缘就会产生环形电流,有了电流就有了磁场,有了磁场就有了能量。一个高速旋转的带电体可以视为一块磁铁,可以做电磁铁用,可以想办法驱动马达。。等等。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用了电流设备,也就是通电的导线来实现我们的电磁学目的?

我的认识就是电磁力太强导致带电体存电量不可能太多,太多了电压过高会对外放电。而小的带电量加上无法很快的旋转速度,是达不到导体中很多自由电子虽然缓慢运动的效果的。

据说标准答案是:能量密度正比于介电和介磁的倒数。

我对这个答案的解释也不是很懂,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A:
国内大学所用的电磁学教材,一个是北大赵凯华,陈熙谋写的,一个是北师大梁灿斌写的,印象中没有涉及你提的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带电金属球的旋转速度接近光速呢?

接近光速也不会有磁场,静电是相对的,无论这个金属球是对大地而言带静电,或者是一半带正电一半带负电,也不论如何旋转,都不会引起磁场扰动

静电想要产生磁场,只能是两个相对的带电体之间的距离发生变化,比如一个金属球对大地而言带静电,只有这个金属球高速冲向地面或高速远离地球时才有可能引起磁场扰动

网友C:
静电,“静”字意思就是不会动,再怎么旋转也没有磁场,无需讨论

网友:
“电荷设备”?啥叫电荷设备?拥有大量电荷的就叫电荷设备?那么各种电源都是电荷设备,随便一节干电池都具有比你那金属球多得多的电荷。问题是电荷再多,静止不动有什么用?电荷一旦移动起来,那就又回到你说的“电流设备”了不是。
所以这个帖子就是个伪命题。水库里蓄的水有重力势能吧?但要是不让这些水流动起来,那就啥用都没有。归根到底,电能也好,磁能也好,其他什么能也好,不做功的话,毫无意义。把电荷固定起来能做功吗?不能,所以讨论这个问题纯属扯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静电,“静”字意思就是不会动,再怎么旋转也没有磁场,无需讨论

扯的太远了,一个金属球,是导电的金属球,不管带什么电,每一块表面电压电势都是相同的,转与不转没有区别
电流是从高到低的,没有势差就没有电流

电流有三种,传导电流(金属、电解液等载流体),位移电流(真空、陶瓷、云母、聚丙烯等电介质)和运流电流。

你说的电流叫做传导电流,它是载流体内电荷在电场力作用下定向移动产生的,比如金属、电池电解液、电离的空气等等,因为它就是电荷受电场力运动产生,所以电流方向受电场力方向制约。

除了传导电流还有另外两种形式的电流,即位移电流和运流电流。位移电流是存在于电介质中的电流,一个交变电场加在电容器两端,有电流通过电容器,可是有电子或别的电荷通过了电容器电介质吗?没有。所以,电流不一定有电荷移动。

运流电流则是电荷在非载流体内定向移动产生的,它可以是电场力使得电荷运动比如电子管中的电子束,它和传导电流有相同方向;也可以是其它力使电荷运动,比如太阳风、α和β核裂变,甚至带电的雷雨云被风吹动,也同样产生运流电流,非电场力形成的运流电流不受你说的约束。

运流电流和传导电流一样产生磁场,也就是说带静电的物体旋转一样产生磁场,这个现象由大米物理学家 Henry Augustus Rowland 百年前实验证明,也是行星磁场来源的重要解释之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可不是我的想法,别人希望这样产生大磁场,我一开始也觉得不太可信,理由和你的一样。但 ...

为什么不行,因为通常的电介质材料 ε 不大,或者和 ε0 比不大,大一个数量级就很了不起。通常铁磁材料的 μ 很大,和 μ0 比起码大三、四个数量级

btw. “能量密度正比于介电和介磁的倒数”是什么鬼,你列出静电场能量密度和磁场能量密度看看,还有啥是介磁?μ?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的理解是高速旋转的带电体,既没有电流也不会产生磁场。带电和导电是两回事,宏观和微观是两回事。带电体 ...

你说的不对。电流是电荷的定向移动。带电体动起来,上边的电荷必然跟着动起来。必然产生电流。而且,也必然产生磁场。
只是,在工程上,有更经济的制造电流的手段(用电池的化学力或磁场的洛伦兹力驱动导体上的电荷动)。但楼主说的转动带电体可以产生电流的说法毫无疑问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猜你也是大学物理老师?

如果是大学招收研究生的面试那就不奇怪了,会问学生一些稀奇古怪冷门问题的。我本科学得一般,毕业以后家里父母年纪也大了,经常生病,就没有再考研究生,现在给中学生做理科补习。

网友A:
你把你用的教材说一下。教材出这样的习题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前面都有铺垫。矿坛熟悉电子技术的人很多,但深入系统地了解电磁学,电动力学知识的人很少。有些人甚至高中物理知识都不过关。问学术问题,要去小木虫,知乎……

网友:
理论太高深, 我也不懂, 只知道   电流可控,可恒定,   带电体 所带电量不知道可不可控!

网友G:
反问你个问题,你用什么办法让带电荷的球转起来,转动需要的能量从哪儿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反问你个问题,你用什么办法让带电荷的球转起来,转动需要的能量从哪儿来?

需要解决的问题,再着带电球的能量太小了,没有实际利用价值。

网友:
我认为是存在金属这种极其优良的电流的载体,绝缘体与导体的导电性能差别极其巨大,电流可以几乎完全约束在导体中流动,泄漏到导体之外中的电流极少。
对于“电荷设备”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绝缘体可以摩擦起电,产生静电荷,但也很容易通过空气泄漏掉。
在电荷设备中,缺少永久磁铁那样可以永久的保持大量静电荷的材料,不然就可以根据电荷的相吸相斥的作用,制作出静电电动机了。现在电动机都是通过磁极的相吸相斥的原理制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静电,“静”字意思就是不会动,再怎么旋转也没有磁场,无需讨论

如果说带电金属球的旋转速度接近光速呢?

网友:
“我旋转这个球体,球的边缘就会产生环形电流,有了电流就有了磁场,有了磁场就有了能量。”

这是从哪得出的结论?怎么证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带电金属球的旋转速度接近光速呢?

这只是假设,目前人们用尽洪荒之力也未能让机械运动达到光速的百万分之一。而很小的电位差就能让电子在导体中流动。有了自来水谁还会伸长舌头去接树叶上滴下的露珠呢?

网友:
静电的电动机早就有,只是转着玩,动力太小。还是电荷在导体中流动来劲些。楼主先要静电转起来产生磁场再输出动力,想想都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大学所用的电磁学教材,一个是北大赵凯华,陈熙谋写的,一个是北师大梁灿斌写的,印象中没有涉及你提的 ...

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书上的,是一大学物理老师面试研究生时候出的题。一开始有人提出产生强磁场不一定非要用超导线圈,可以用一个高速旋转的带电体,然后经过大概计算发现可行性不大,因为电磁力是比较强的力,带电体在允许电压下能带的电量太小,一个球能带上0.001库伦的电量就不得了,要靠旋转达到1000A电流那的每秒一百万转以上的转速,明显是难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用的教材说一下。教材出这样的习题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前面都有铺垫。矿坛熟悉电子技术的人很多,但 ...

我猜你也是大学物理老师?

网友H:
你的想法很好,不过你没有计算一下等效的电流强度,如果你计算一下的话,就知道你这样做要用多大的球了。
所谓电流强度,是指单位面积里单位时间通过的电荷的多少,简单的说,在一秒时间里通过的电荷量如果是一库仑的话,电流就是一个安培。
你说的在一个球上充上电荷后旋转,可以等效为电流线圈,这个说法是能成立的。不过要实际等效的话,会有诸多不利的因素,我们来算一下吧。
一个球,上面能充的电荷量与这个球的电容及充的电压相关,Q=CV,而C=4πε。R,即使如地球般大小的球,电容量也只有700UF左右,而大功率电机里,线圈的总圈数大约有几百到上千的,假设以1K计,通常的电流会在几个A到上百A的,以10A计,则等效的电流密度是10000A,如果用地球这么大的球来等效这个电磁线圈,这个球上要充的电压会有10000/0.0007=1.4*10^7,也就是说是1千4百万伏的电压,而且这个球还要是1秒钟转一圈,当然 ,也可以充的电量 少一点,但转速要高一些,如果这样一算的话,楼主可能就知道哪一种方法实现起来方便了。楼主的方法只是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几乎不可行。
实际上静电马达已经 制造出来了,不过一般都是用在小功率,高转速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大学招收研究生的面试那就不奇怪了,会问学生一些稀奇古怪冷门问题的。我本科学得一般,毕业以后家 ...

你真是好孩子,佩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想法很好,不过你没有计算一下等效的电流强度,如果你计算一下的话,就知道你这样做要用多大的球了。
...

,这可不是我的想法,别人希望这样产生大磁场,我一开始也觉得不太可信,理由和你的一样。但是这个方法为什么不可行,答案据说就是本帖最后那个答案。不过我也没弄明白。

网友:
旋转这个球体,
是球体在运动;
电子离开所在原子产生运动,叫电流。
宏,微观概念混淆。
带电球体不是藏婆手里的法轮;
嗡 嘛 智 牟 耶 萨 列 德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们用电力,尤其是用作动力时,很多时候是要转作磁场,用磁场力来干活。
即使是高频电路也是这样。比如无线电,产生的电磁波能量,按照经典电磁学和电动力学,是一半电场能一半磁场能。
产生同样大小的磁场力,可以用少的电荷,做高速运动来实现;也可以用多的电荷,做低速运动来实现。楼主说的就是前者。
用少的电荷,做高速运动来实现,原理上没任何问题。只是由于电场力比磁场力大得太多太多,差了N多个数量级,要产生可观的磁场力,电场力就大得超出了材料的忍受力,产生静电放电,材料解题等问题。从技术上应该是不可行的或者不经济的。
磁场力是运动的电场力的高阶效应。有大量的电荷在运动,只要保证正负电荷的平衡,那么巨大的电场力就可以精确抵消,只剩下磁场力。这正是目前我们操作电磁动力机器的原理。

网友F:
我的理解是高速旋转的带电体,既没有电流也不会产生磁场。带电和导电是两回事,宏观和微观是两回事。带电体只有在它充放电时才产生电流。自由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电荷的定向移动是相对的移动。而自由电荷的定向移动对微观而言是相对于物体的原子或分子而言的,对于宏观而言的是由物体的这部分转移的另一部分,或有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而带电体的运动是物体整体运动,自由电荷相对于带电体从微观看,自由电荷对带电体的原子或分子并没有发生相对运动,宏观上看带电体的电荷既没转移也没从新分布。磁分子模型指电子绕原子核高速旋转,自由电子发生相对运动的是原子核。假如物体得到了电子而带负电,若能让这些多余的电子绕球高速转动而球不动,才能产生磁场。

网友:
概念没对,你转动金属球,并不证明金属球中的电荷一起转动。

金属球是一个导体,电荷在金属球中移动时阻力很小,转动金属球时电荷不一定会一起转动,同时一但电荷速度不为0,则会受到洛伦兹力。就好比一个摩擦力趋于0的轴承,当你转动外圈时,由于摩擦力太小,内圈基本上没转,但内圈一但动则会受风阻力,如果摩擦系数很小,且风阻系数很大时,达到平衡状态后内圈转得很慢,几乎看不出来在转。

网友:
扯的太远了,一个金属球,是导电的金属球,不管带什么电,每一块表面电压电势都是相同的,转与不转没有区别
电流是从高到低的,没有势差就没有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不对。电流是电荷的定向移动。带电体动起来,上边的电荷必然跟着动起来。必然产生电流。而且,也必 ...

本帖不相信这一点的坛友不少

话说回来电路里只存在传导电流,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行,因为通常的电介质材料 ε 不大,或者和 ε0 比不大,大一个数量级就很了不起。通常铁磁材料 ...

我也是没看太明白,我估计介电是指介电常数,介磁应该是指真空磁导率。然后他们大概的意思是磁场储能密度要更大,还打了个比方,比如说同样的重量,超导线圈储能就比法拉电容大。

我还是没太明白,我只记得电磁学里讲过电磁波中的电场矢量要远大于磁场矢量,相差光速c倍,这么说只要很小的磁场,就可以拥有和大得多的电场同样多的能量,也就是说磁场更容易储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没看太明白,我估计介电是指介电常数,介磁应该是指真空磁导率。然后他们大概的意思是磁场储能密 ...

基本概念错误唷 不能说(平面波)的电场振幅比磁场振幅大,因为两者是不同的物理量,就好像一块物体的质量和体积,是不同的物理量,两者不具有可比性,只有相同的物理量可以比大小,大小的比值是一个纯数字,不带单位的,比如 A 比 B 重 5 倍...这里 5 是没有单位的。c 是有单位的,米每秒,所以不是一个数学上的比值。E/B=c,含义并不是 E 是 B 的 c 倍,而是说在当前介质中电磁波的传播速度 v 是其电场振幅和磁场振幅的比(也是该介质的电容率和磁导率的积的平方根的倒数),就好像一个物体的密度,是其质量和体积的比一样,但这不能认为是数学上的比大小。

网友:
用感觉(或臆想)替代基础,然后继续展开思路、让思路跑飞的人太多了……

在这种时候,“思路刹车”反而是难能可贵的。可惜很多人总是把思路跑飞和“灵感”、“洞察力”之类概念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概念错误唷  不能说(平面波)的电场振幅比磁场振幅大,因为两者是不同的物理量,就好像一块物体 ...

我今天又思考了这个问题,觉得能量密度和真空电容率是有关系的,真空电容率的本质是电磁力的大小,如果真空电容率(介电常数)能变小,意味着相同电量相同距离的两个电荷之间的电磁力变小,在一个孤立导体球上,同样高的电压下,如果真空电容率能减小到现在的1/10,那么就可以存储原来10倍的电量。经过计算,该导体球存的能量也增加到原来的10倍。也就是说能量密度的确和真空电容率(介电常数)的导数成正比。

不过真空磁导率和能量密度的关系就没想明白,真空磁导率的本质应该是说一段导线通有一定电流下,距离导线一定距离处的磁场强度。磁导率大说明磁阻小,磁场强。如果是在铁芯里面,因为铁芯会磁饱和,所以通电线圈的电流有一个极限,这也就限制了能量密度的提升。如果回路磁阻变为原来的10倍,那么磁导率就变为原来的1/10,那意味着电流要增加到原来的10倍才能产生相同大小的磁场而让铁芯达到饱和,而可以认为能量=磁场强度*磁阻。那么铁芯线圈的能量密度的确也提升了10倍,那么就可以认为,磁导率的倒数也正比于能量密度。
但是这里有个疑问,就是这是讨论有铁芯的线圈。如果是没用铁芯的空气线圈,空气不存在饱和现象,那能量密度就没有上限才对。而不是和什么真空磁导率的倒数成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概念错误唷  不能说(平面波)的电场振幅比磁场振幅大,因为两者是不同的物理量,就好像一块物体 ...

老师说得真好,又收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有三种,传导电流(金属、电解液等载流体),位移电流(真空、陶瓷、云母、聚丙烯等电介质)和运流 ...

是我孤陋寡闻了,我只知道产生电流需要势差,或者必须处于磁场或电场并辅以位置或时间(?这一项记不清了)的变化,不了解脱离了势差、磁场、电场还能产生电流,想虚心学习也晚了,脑子记不住多少事了,老知识部分还在

网友:
电荷会随金属球一起转动,这个理论是错误的。

网友C:
究竟脱离了磁场和电场,一个带静电的金属球旋转能不能引起电流?能不能产生磁场呢?有没有老师解答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究竟脱离了磁场和电场,一个带静电的金属球旋转能不能引起电流?能不能产生磁场呢?有没有老师解答一下?

我理解是可以产生电流的。
金属球旋转,电子如果不跟着转,那么电子相对金属球的晶格产生了相对运动。
电子相对晶格产生相对运动,在金属中,这会对电子产生力。
这个力,通常在“金属晶格不动,电子动”的情形下,表现为晶格对电子的阻力,也就是我们平常见到的电阻。
而在“晶格动,电子不动”的情形下,表现为晶格推动电子。最终的结果是使电子跟随晶格一起运动。
于是就产生了电子的环形电流。当然,晶格的正离子也在转,也有环形电流。由于金属整体是带负电的,电子比金属离子要多那么一丢丢,所以两者相消的净结果是电子环形电流。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理解是可以产生电流的。
金属球旋转,电子如果不跟着转,那么电子相对金属球的晶格产生了相对运动。
...

大孔老师在试探你的基本功哦,看来你经不起试探。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大孔老师在试探你的基本功哦,看来你经不起试探。

那么请您给出一个正确的观点让我瞻仰瞻仰。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那么请您给出一个正确的观点让我瞻仰瞻仰。

永动机有望从您手里产生,您该瞻仰的是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那批人。我还要等好些年才能给后人瞻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永动机有望从您手里产生,您该瞻仰的是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那批人。我还要等好些年才能给后人瞻仰呢 ...

我说的和能量守恒定律并不矛盾。金属球带电,转起来,产生磁场,确实体系的能量增加了。但是这增加的能量是有来源的。电子受到晶格的推动,晶格就受到阻力。那么转动金属球时会感受到阻力。所以要想把金属球转起来,外部是要给体系注入能量的。
我,高二时参加物理竞赛,某省第一名,全国第20名上下,保送进入全国前三的某高校。虽然这辈子只有瞻仰爱因斯坦和麦克斯韦的份了,但是自认为初级物理学学得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