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电脑电源模块问题,不太稳定

楼主(2018-09-14):
一台小主机,J1900,官方标称功耗10+W,带两块硬盘,其中一块是1T的监控硬盘做主盘,WIN7系统安装在这上面.另一块是一个小固态,做缓存加速用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带两块硬盘.现在出现了奇怪现象:用标准ATX电源的话,运行一切正常,电脑长期稳定运行没有问题.但是间歇试过几次用DC-ATX电源带这套东西,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电脑不定时失去响应.硬盘灯常亮的问题,关闭后再开又能用几个小时,但是几个小时以后又会出现失去响应的症状.换过几个DC-ATX电源板,问题依旧.输入电源是一个12V-5A的开关电源,而这些电源板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只有一路IDE/SATA电源输出,我用1分2的转接头转出2个SATA的..现在请大家帮忙诊断一下,是因为一路输出的硬盘功率不够导致的问题么?但是普通的ATX电源也是这么转出来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整机功率不超过30W,所以总的电源输入功率是足够的.

强调:至少换过2个DC电源和DC-ATX电源板了,问题始终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一路输出的硬盘功率不够导致的问题
但是普通的ATX电源也是这么转出来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普 ...

普通的那个应该有3-4个,那个小电源板只带了1个.看来是这样的问题了,那怎么办?这种情况就是小电源模块就用不了了呗?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那个小电源模板一般都是一路主板,一路硬盘输出,但是一般硬盘输出串联2个口,并且末端还带一个软驱口.

网友:
DC-ATX电源功率有限,超功率有可能发生各种奇怪问题。

网友:
功率不够,硬盘工作不稳定,也容易损坏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河跳井都能死你为什么一定要找歪脖树。退一步讲,歪脖树也不是只有一棵

其实不是的.因为整机的功率实在是太小了,不超过30W,用一个大电源实在是太浪费了,估计效率连50%都不到,而且最关键的是风扇真的吵,,,因为我要24小时开机.

楼主:
OK,了解了!应该是整体功率不足的问题.

网友B:
1T硬盘的功耗应该在10W-25W,单碟1T比2碟1T功耗要小(转速相同),5400转比7200转功耗要小(碟片相同)。在马云家看到过大功率的电源。试试能不能传上图片来。
商家声称:
输入:直流40v--56v,10A.
输出:+12v------20a,240w
         +5v-------15a,75w
         +3.3v-----10a,33w
         -12v-------0.3a,3.6w
         +5vsb-----1.4a,7w

这个输入电压比较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你可以找一个小一点的电源,100多瓦的那种
第二点,把那个风扇,设法让他停转。注意,有的电源 ...

明白了,谢谢大神!还是普通ATX

楼主:
引用 网友B:
1T硬盘的功耗应该在10W-25W,单碟1T比2碟1T功耗要小(转速相同),5400转比7200转功耗要小(碟片相同)。在 ...

谢谢,有空参考一下!

网友:
DC-ATX用的电源适配器的功率是多少?建议使用90W或更大的试试,从分析有可能是供电功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