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菜鸟问一个音箱问题

楼主(2018-09-14):
收了一对箱子,箱子里四个喇叭,两个大的好像12寸,一个中音,一个高音头。全部并联接法到接线柱上,自己想改改它。想接一个分频器怎么接线?分频器一般都是3分频吧?

网友A:
回复楼主,是三分频!建议楼主上图片。喇叭正反面,音箱内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楼主,是三分频!建议楼主上图片。喇叭正反面,音箱内部等。

我还没有分频器呢,提个建议呗?哪里有分频器怎么接线。箱子上图无所谓吧,就是从上往下排序的顶部一个高音头,下边一个中音3寸左右,再下边两个同样大的12寸喇叭。接线我都看了是全部并联解法。谢谢指点

网友A:
如果这样您随便就可以在网上找个12寸的三分频就行了(要注意是双12寸,阻抗不同分频器也不一样)。。。。。任何不同的喇叭,不同的喇叭组合,不同的箱子的分频器是区别很大的。没有对实物的理解,例如所有喇叭的尺寸,振膜材料等等,没法给您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您随便就可以在网上找个12寸的三分频就行了。。。。。任何不同的喇叭,不同的喇叭组合,不同的 ...

谢谢,你的意思是说低音是12寸的喇叭就得买配12寸喇叭的分频器对吧?那两个12寸低音怎么接呀?是两个低音并联吗?是不是还要看喇叭的阻抗呀?好像我的箱子两个低音12寸都是8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思是说低音是12寸的喇叭就得买配12寸喇叭的分频器对吧?那两个12寸低音怎么接呀?是两个低音 ...

高中低音的阻抗都要看。

楼主:
好吧,谢谢回复我。我以为捡个分频器就接上完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谢谢回复我。我以为捡个分频器就接上完事儿。

如果要求不高就找个差不多的参考就行了。

网友:
没有参数 无能为力

网友:
二楼的意思楼主没懂。把喇叭尺寸品牌阻抗型号亮出来,让坛友分析一下再推荐分频器。毕竟不同喇叭灵敏度分频点都不同,需要相应分频点的分频器

楼主:
谢谢老烧友们的指点。有空拆了看看喇叭,是个小作坊厂家的箱子。

网友B:
这个档次的箱子,可以参考上海131、132收音机的简易方法,采用电容分频,譬如低音喇叭并联,通过10微法(根据实际听感适当调整,高音部分同 )电容接中音喇叭,从中音喇叭接头再通过4微法电容接高音喇叭。

网友:
看喇叭的频响曲线,按这个去找频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档次的箱子,可以参考上海131、132收音机的简易方法,采用电容分频,譬如低音喇叭并联,通过10微法(根 ...

老师你给画个图呗?我又看了看一个箱子就是是两只高音喇叭一只中音两只低音喇叭。用电容分频的图给画一下。

网友:
感觉 装个两分频就行了 高  低  中就不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给画个图呗?我又看了看一个箱子就是是两只高音喇叭一只中音两只低音喇叭。用电容分频的图给画一下 ...

这个很简单,已知低音喇叭是8欧姆的,两个并联接功放4欧姆输出,下端公用接地,上端通过一个无极电容接中音喇叭,再从中音喇叭上端通过一个无极电容接高音喇叭(根据其阻抗确定并联或串联)。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