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电脑的前辈吗?台式机连接电视图标出屏怎么办?

楼主(2018-09-14):
我家有一台大屏幕TCL彩电,因为夫人喜欢看连续剧,一直用台式机连接电视,但是经常出现问题。于是我从某宝买了一台温7台式机换上,没想到图标总是出屏,调节分辨路也无法解决。希望有前辈帮我想想办法,调好。先谢谢了!!!

网友A:
用台式机的HDMI接口输出到电视机,台式机没有HDMI输出的加一块带有HDMI接口的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台式机的HDMI接口输出到电视机,台式机没有HDMI输出的加有HDMI接口的显卡。

感谢您的回帖!一直用的是HDMI连接,清晰度很好声音也正常,就是图标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摘自度娘

1.一种是电脑桌面超出电脑屏幕是因为设置的分辨率高于最佳分辨率,显示器不支持缩放引起的 ...

感谢回帖!!!! 我回家看看电视机有没有这个按钮。多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在电视机上下功夫,个人感觉电脑上就能调。

好的。但是有机屏幕,没有属性只有分辨率。电脑只建议用这种分辨率,我调节到其他位置也还是出屏。

网友C:
有可能是电视显示比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电视显示比例的问题!!

感谢回帖 电视机屏幕比例都试过了,不起作用。

网友:
调节显卡的hdmi同步。。记得是ATI的显卡会这样。或者电视机里面找找点对点的选项。或者将电视的颜色设置为电脑。

网友D:
你是只连电视还是双显还有电脑显示器?总之是分辨率低的原因。

网友:
你这类情况用HDMI接口可能不兼容,你用15针的数据线接到电视这样就可以调节显示清晰度了。
电视机应该有数据接口吧,把输入信号改为电脑,不用HDMI接口。

网友:
查一查电视机的实际分辨率,把电脑输出分辨率调到这个分辨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只连电视还是双显还有电脑显示器?总之是分辨率低的原因。

我只是连接电视机------以前都是这么连接的,没问题。现在是更换台式主机后,出现问题。感谢回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连接电视机------以前都是这么连接的,没问题。现在是更换台式主机后,出现问题。感谢回帖!!!:h ...

你把分辨率调高看一下。要是不行就缺少显卡驱动。

网友:
分辨率不匹配的问题

楼主:
感谢所有回帖的朋友和前辈!!!因为忘记登录密码,再加上一直在调试新机子,没有一一回复各位好心的朋友和前辈,请大家原谅!!!刚刚根据大家的耐心细致的指导,才将分辨率调是到合理位置,现在终于全屏显示了!!!衷心感谢各位前辈老师的指点!!!!!!!!!!!!!!!!!

楼主:
其实就是分辨率没有调到合适的位置---1024X768,一直执拗地遵循电脑推荐的1280X600。所以才没有调试好-----另外,更换了一条HDMI,从以前的1.5米,更换为现在的0.75米,效果很好。再一次感谢大家了!!!!!!

网友E:
分辨率问题  我家一直台式机接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辨率问题  我家一直台式机接电视

感谢回帖! 已经解决。

网友F:
在电脑上设置好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电脑上设置好就可以啦

谢谢您的回帖!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围观学习了 谢谢!

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按显示器上的自动调整。。。大部分多解决了

网友:
一般来说,最不明白的话,就设置成1024*768

网友H:
分辨率不对。安装个驱动人生,更改一下分辨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辨率不对。安装个驱动人生,更改一下分辨率就好了。

感谢你的回贴!问题已经解决。顺祝节日愉快!!!!!!

网友I:
瘟7好像不支持最小800*600的分辨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瘟7好像不支持最小800*600的分辨率了

感谢回帖!!! 问题已经解决。顺祝节日快乐!!!!!!

网友:
电视机太老,硬件分辨率最高只有1024x768

网友J:
WIN7系统不是自动调整分辨率吗,我遇到的都是接什么显示器都是自动调节呀,是电视与显示器不同不能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WIN7系统不是自动调整分辨率吗,我遇到的都是接什么显示器都是自动调节呀,是电视与显示器不同不能识别吗

感谢回帖! 问题已经解决------不采取电脑推荐的分辨率,再往下调分辨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