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到一个好的陶瓷小可变

楼主(2018-09-14):
再网上淘到一个陶瓷小可变,37p,片距大,可能是用于天调的。

楼主:
用牙刷沾酸清洗,逐渐去除铜绿氧化物,露出黄铜本色。

楼主:
用于之前制作的调频矿机,替换有机小可变。

楼主:
焊接上调谐线圈,重新微调线圈位置,由于拉杆天线的信号是电容耦合,就接在线圈顶端。为降低LC负载,二极管接在抽头位置。调谐线圈用裸铜线,就是为了随意抽头位置。

楼主:
装好试听,选择性改善是非常显著的,很尖锐,稍微移动台就没了。看来,调频矿机对元件Q值要求更高,到处都有可能有分布电容将信号泄露或失谐,零件布局、布线、焊接都很重要。

网友:
调频信号怎样?

楼主:
我直线距离两个调频发射塔分别为13.5km及13km,周围全是高楼阻挡。信号很不好,只能收听一个台90MH,能听清内容程度。

网友A:
离发射天线近的调频矿机容易响,但音质比中波机还是差啊

网友:
不错,对矿机接收有改善就很能说明问题!
好东西!

网友:
返回列表发新帖回复

高级模式
BColorImageLinkQuoteCodeSmilies|

网友:
这个小可变真好!

网友B:
俺这里是拉杆天线水平放置效果好。

网友:
小可变,调频矿机的首选!

楼主:
感谢加分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这里是拉杆天线水平放置效果好。

我这里也是,房间不同位置角度不同,多是倾斜或水平。回想起黑白老电视时代的羊角天线,一样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发射天线近的调频矿机容易响,但音质比中波机还是差啊

是的,音质忽略。主要是无源接收吸引人,感觉甚高频传播更复杂,人体也充当了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音质忽略。主要是无源接收吸引人,感觉甚高频传播更复杂,人体也充当了天线。

FM矿石机,人体感应很有意思的,身体不同的姿势。可以影响声音的大小,甚至可以调台。

网友:
这应该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