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跃JK25-C晶体管25瓦扩音机图纸

楼主(2018-09-14):
如题,是飞跃JK25-C,不是飞跃JK25,后面的C是表示直流型,是用24V直流电供电的,飞跃JK25图纸很容易找到,但是飞跃JK25-C却找不到,求助

楼主:
这机的的低放部分果然与众不同,倒相级采用晶体管不多见的C-E分压式倒相,电压放大也是推挽,推动也是推挽放大,而末级的推挽放大采用了共基极形式,这样有两点好处,一个是管子的频率参数高了很多,有利于整机的高音频重放,提高音质。原机末级采用一对3AD30,fβ只有2KHZ,但是JK25的说明书里面频率响应上限是10000Hz,普通的晶体管扩音机也就是4000~6000HZ,我还纳闷这机子的高音频上限怎么这么高,原来是采用了共基电路。另一个好处是3AD30C的vceo是24V,而电源供电就达24V,变压器输出要求至少是电源的一倍,这样一般的共发电路肯定不行,而共基应用,3AD30C的vcbo是70V,完全满足大于电源电压一倍的要求。但是共基电路输入阻抗很低导致推动级负担重增益低,所以电压级也采用了推挽形式来激励推动级弥补增益的不足。通过这个图纸,由衷地佩服当时的设计人员,在手里没有合适器件或者利用手头现有的低指标器件,通过合理设计电路架构,做出了高性能的整机产品

网友A:
《农村有线广播》那本书的附图里面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型号相同,交直流两用或直流供电,除了供电部分结构有些不同,其余收音和放大部分肯定是一样的,可以参考。

楼主:
有线广播图集的是JK25,推动管是一支3AD6,25-C的推动是两只3AD6推挽,不一样的,奇怪的是这个3AD6推挽并没有用变压器倒相,所以,有点搞不懂了,所以求图纸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线广播图集的是JK25,推动管是一支3AD6,25-C的推动是两只3AD6推挽,不一样的,奇怪的是这个3AD6推挽并没 ...

是否可能是类似电子管屏阴分割倒相那种,在一只3AX管集电极和发射极分别串联一只相同阻值电阻取得相位相反的信号?早期晶体管扩大机线路,可能借鉴了电子管线路的某些电路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农村有线广播》那本书的附图里面不知道有没有

手里有这本书,查目录页附图16正是这个图纸,但是应该是附加页,我手里的缺失,哪位有这本书的请看一下传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线广播图集的是JK25,推动管是一支3AD6,25-C的推动是两只3AD6推挽,不一样的,奇怪的是这个3AD6推挽并没 ...

我没有图应该是;两只3AD6推挽前面有两只3AX31再前面是3AX31的E-C倒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线广播图集的是JK25,推动管是一支3AD6,25-C的推动是两只3AD6推挽,不一样的,奇怪的是这个3AD6推挽并没 ...

上照片看看,尽量全面点。

网友A:
得来全不费工夫,今天早上失眠,翻看上海人民出版社那个蓝色封面的《晶体管收音机手册》,正好有这个扩大机电路图。

网友:
正好有块板子找不到电路图,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来全不费工夫,今天早上失眠,翻看上海人民出版社那个蓝色封面的《晶体管收音机手册》,正好有这个扩大机 ...

太好了,这本书我也有,只是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好了,这本书我也有,只是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图纸

《农村有线广播》的这套收扩音机资料不是装订在一起的,另有一个牛皮纸资料袋装着(大概二十多分图纸),很容易弄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