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2L1410收录机里面的可变电容老化了怎么如何换一个

楼主(2018-09-14):
红灯2L1410收录机的可变电容老化了打算换了,用拆机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容量和安装尺寸一样就能换用,,话说马云家新的也不贵~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我有红灯2L1400的标准图纸,二者的可变电容应该差不多是一样的。
2L1400的可变电容型号是:CB-426×2/350×2,调频联容量较大(7-26pF)。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呢?

买到同型号可变电容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如果故障仅调谐噪音,分解上盖、清洁一下动触点(涂油脂)继续使用毫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到同型号可变电容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如果故障仅调谐噪音,分解上盖、清洁一下动触点(涂油脂)继续使用 ...

里面的铝片都变形了,只能是换了,打算拆一个收音机上的用,能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铝片都变形了,只能是换了,打算拆一个收音机上的用,能行吗?

你这个电容是进口的,图纸显示数据好像是:AM2x5/335 FM2x3.5/20
网上有CBM443AF可以代用,但固定方式得重建。
坛里有自己在做可变电容的,阁下有时间的话可以试试修复。

网友C:
我的建议是修旧如旧,既然楼主时间一大把,我认为是把这个电容完全 拆开修复比较好,新的虽然是新的,但你知道的,现在的东西用料是实在不敢恭维。以前的东西 用料还是很好的,看图片里面的定片和动片全部是铜的,只是有点氧化了,全部拆开后,用洗铜水擦洗一下再处理干净,再全部装好,应该性能上要比新的好多了,且容量还是原来的,不会变,可以省去后期大量的统调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建议是修旧如旧,既然楼主时间一大把,我认为是把这个电容完全 拆开修复比较好,新的虽然是新的,但你 ...

拆了一电容现在以修好,收台还好,立体灯亮

网友(2020-10-09):
我的红灯1410里面也是调谐电容的隔离塑料片碎了。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代换。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