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光猫电源接反了,怎么修?

楼主(2018-09-14):
心血来潮,想用外接的12伏电池给光猫供电,想停电的时候可以应急,结果今天操作失误,电源反接,光猫估计哪里烧了,看不出哪个元件问题!
买个新的估计还得看工作人员愿不愿调试

网友:
光猫?运行商配的咯。打电话保修啦,说上不了网了会给换的

网友:
悲剧就是不一定能修了,再加上问这类问题的主基本都是修不了的人。

网友:
估计没得修了

网友:
靠猜是修不了的。当时串个二极管就不会烧了

楼主:
哎,自己坑了自己

网友:
把电源部分拍张相片发上来,大家也许可以帮参谋参谋

网友:
同意8楼观点。

网友:
直接报修,千万不要说自己接过电瓶后烧的。

网友:
直接报修,就说不知道怎么坏的。

网友:
光猫以前外接电源是9v的,那说明里面的开关稳压ic坏了,还有可能修修。如果外接电源是5v的,参考8楼的经验

网友:
对了,直接报修就行。
我有个屏幕朗读软件的加密狗,就是一枚象U盘的东西,有一回插在电源正负极接反的U口上烧了,直接找卖软件的说是莫明其妙地不能用了,人家果断给我换了一枚。

网友:
在保修期内,就直接让他们换新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报修呀,这个应该免费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