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空气开关怎么选择

楼主(2018-09-14):
家庭中有一种设备,一直默默“守护”着您的家用电器,它看上去很普通,也很轻巧,但它却有无穷的力量……
它就是——空气开关(又名:空气断路器)
在断路器的家族中,还有一个与空气开关很相似的孪生兄弟——漏电开关。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漏电开关
漏电保护器,又称漏电断路器,具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主要是在设备发生漏电故障时关闭电源,防止人身触电。
2.空气开关
空气开关具有保护电器设备的功能,主要是在电流过载或短路时发挥保护作用。
这么说吧,它们都能在发生电路故障时及时断电,但两者的目的不一样,空气开关主要是保护设备,而漏电开关主要是保护人身安全。
那么,空气开关应该如何挑选呢?
1.看型号规格
目前家庭使用DZ系列的空气开关(带漏电保护的小型断路器),常见的有以下型号/规格:C16、C25、C32、C40、C60、C80、C100、C120等。
2.看极数
空气开关分1P、2P、3P、4P。
1P用于一根火线的接线,适用于照明或小功率的220伏电器。
2P用于一火一零的接线,一般用于220伏的电动机之类。
3P用于三根火线的接线,也就是380伏的接线,一般用于380伏的电器。
4P用于三火一零的接线,通常是用于带零线的380伏电器,当然也能做总开关。
3.算电流大小
很多小伙伴都可能觉得,选择空气开关的型号时,额定电流数值越大越安全,其实不是,如果额定电流过大,则达不到预期的保护效果。但额定电流如果偏小,则空气开关易频繁跳闸,引起不必要的停电。
温馨提示:空气开关安装时,应请专业的电工师傅确保正确安装。
空气开关的选购要点
1.先看空气开关的重量。一般来说优质空气开关采用外壳为阻燃PC塑料,(内部使用纯铜线,圈数越多质量也就越出色。)
2.再看开关面表是否有IEC标志。CCC认证、长城认证、PICC中保质量认证,是否有GB10963D等标志。
3.其次选购家用空气开关还需要看内部的灭弧罩。灭弧罩是为了熄灭电路发生短路时或者过载时产生的电弧,如果不能顺利熄灭电弧很有可能导致火灾的发生,因此选择质量出色的灭弧罩是非常有必要的。
最后提醒大家,要选择把手的手感、推力和弹性都较好的空气开关哦!

网友A:
类似的电气科普很有必要,不过楼主应该严肃认真,出现错误就不好了。
比如文中的  选购要点   “...内部使用纯铜线,圈数越多质量也就越出色。”这句话值得商榷。
再比如“...还需要看内部的灭弧罩。灭弧罩是为了...”咱们买空开还要拆开看看?本人是拆过损坏的,由于是铆钉封装,只要拆开就再也装不上了...
对于大多数菜鸟来说,注意产品是否有认证,是必要的,最好选择知名厂家就可以了。关键的是容量,一般按照用电大小留有一定余地即可,大致一般家庭C20-C32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电气科普很有必要,不过楼主应该严肃认真,出现错误就不好了。
比如文中的  选购要点   “...内部使 ...

虽然有不妥,但还是写上,这种情况只有老电工知道原理,就当结构原理告之非电工人士知识。

网友:
看起来简单实质上复杂,购买还是请电工比较合适,这个电工也要从事这个安装开关工作才好,有些电工因为不接触这些开关,他也不懂,因为现在仿冒的开关很多。不是简单的看标识证书,外观就可以判断的。那些做装潢的“电工”就很懂,那些是假的。现在外观仿冒的水平很高,也有高仿的。没有见过真的,很难区分假冒的,所以不建议自己购买,除非不在意。在上海好美家卖的都是真货当然价格也很高不是十几元二十几元可以购买的。

网友B:
可以使用公式计算,功率=电流*电压,比如电磁炉2000w,换算就是2kW/0.4=5A电流,你起码要选c10及以上的空气开关才能正常工作
空气开关的CXX就是最大限制电流,选用合适的空气开关才是正确的保护人身的方法

网友:
只有微型断路器和塑壳断路器,没有空气开关,家用一般是微型断路器也叫微断。漏电保护开关更不严谨,如果那家公司敢这么标等着吃官司,正确是剩余电流动作器,只有在出现剩余电流它才动作。
家用分支电路最大不能超C20,否则轻则越级动作,严重会过热起火,C20可靠短路脱扣电流已经120A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公式计算,功率=电流*电压,比如电磁炉2000w,换算就是2kW/0.4=5A电流,你起码要选c10及以上的空气 ...

2000W电磁炉最少10a,CXX不是最大电流,是约定热脱扣电流也就是过流跳闸,短路电流可靠脱扣c型是6倍,d型10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电气科普很有必要,不过楼主应该严肃认真,出现错误就不好了。
比如文中的  选购要点   “...内部使 ...

家用最多从安全角度是C10和C16.单路超20A额定电流不是很安全

网友:
家庭选择合适总电源开关,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家用头一个40a空开 ,后边插座32a。照明2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0W电磁炉最少10a,CXX不是最大电流,是约定热脱扣电流也就是过流跳闸,短路电流可靠脱扣c型是6倍,d型1 ...

对啊,最大的脱扣电流就是保护电流啊

网友:
进来学习大师们的经验.

网友:
从一个电工的角度讲:
       楼主的帖子不知道是自己写的还是从网上转的,看行文风格像是网上转的,我个人不赞成。空气开关与漏电开关都是电工行业的俗称,正式名称是低压空气断路器和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一般成品标注:漏电断路器),甚至网上有的人说,小型的叫空开,大的叫断路器更是外行中外行的歪理。楼主心是好意,但是用错了地方。

网友:
漏电断路器与低压空气断路器的选择:(以下简称漏电开关和空气开关)
      1、根据设计图纸要求选型,无设计要求时,应根据所装设地点条件、安装方式等进行选择其型号。
      2、漏电开关和空气开关的额定电压,应等于或大于被控线路的额定电压。
      3、注意漏电开关及空气开关的短路分断能力(旧称遮断容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选用的空气开关短路分断能力低,而线路实际短路电流超过这一能力,开关在断开(关合)短路电流时,造成开关烧毁,甚至发生开关爆炸。一般居民使用的空气开关,短路分断能力在4.5~6kA就能满足。
      4、漏电开关和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应等于负载线路的工作电流。如某条支路最大电流10A,应选10A或16A的空气开关(漏电开关)。
      5、漏电开关在选型时,要特别注意其是否具备过流保护功能,具体应详细查其产品手册,或在厂家官网上下载说明书等。无过流保护功能的漏电开关,在其出线侧必须安装空气开关或熔断器作为线路短路保护,为节省成本和缩小配电设备体积,可在漏电开关出线侧的相线上,安装单极(1P)空气开关或熔断器。

网友:
6、1P+N的漏电开关:这种开关比较常规的2P漏电开关体积小,其内部有两种结构:一种是N极长通,不受开关控制;另一种是N极可断开。这两种漏电开关在选用时,优先选用N极可断开的:国产型号:DZ267LE;DZ30LE;CDB3LE,TGB1NLE等。合资型号:RKN(不带过流保护),RKP;DPN,5SU9 356-1CR32等。

网友:
十几年 老房子漏电保卫器一到下大雨就会跳闸..漏电保卫器是电业公司安装的西门子品牌..没办法大多数家庭都换空气开关了

网友D(2018-10-24):
家里的电源线现在都10平方左右了,总开关用63A的 插座根据居室用途,厨房厕所插座大点一般32A足够,卧室20A基本满足,空调根据功率选择开关,照明16-20A基本就够用了,大功率电器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的电源线现在都10平方左右了,总开关用63A的 插座根据居室用途,厨房厕所插座大点一般32A足够,卧室20A ...

标准布置。如家庭是三相供电,进线可选6平方进户。在分相供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公式计算,功率=电流*电压,比如电磁炉2000w,换算就是2kW/0.4=5A电流,你起码要选c10及以上的空气 ...

220V2000W的电磁炉怎么电流是5A呢?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E:
光照明回路用6安够吗?

网友:
两个原则:1 最远端,最小容量的配电位置发生短路时可以切除 2最大的负荷时不能误动。两级。无忧、无火灾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照明回路用6安够吗?

楼主要安装防空探照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