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950D无显示不工作,如何修?

楼主(2018-09-14):
BK950D数控焊台,先是数显时有时无,现在无显示不发热,打开测量开关电源交流整流滤波有300V直流,但后级无直流电压。请教如何修?

网友:
高压侧开关电路,保护电路慢慢查

楼主:
谁有相关图纸,请上传。

网友:
白光电源没接触过,电源高压侧都是有啥关键元件啊,故障现象应该是启动电路没有工作,断开交流输入之后300V电压一直保持很久吗?

楼主:
断开交流输入之后300V电压一直保持很久,场效应管测过了是好的。

楼主(2019-12-26):
放了一年多,最近拿出来“死马当成活马医”,还真修好了,特向大家介绍一下,供参考借鉴。

检修过程:
1、打开机壳,用表测开关电源,无电压输出。
2、检查开关电源高压侧滤波电容,有直流300V电压,关断交流电源后直流300V保持较长时间且下降缓慢,说明开关电源没有起振。
3、将开关电源输出端子拔出,发现有4根输出线,中间2根是电源负,应该有两组输出电压,估计一组应该是5V,作为控制电路使用;另一组电源上的电解电容耐压为25V,判断输出电压应在18-20V左右,为主供电电压。
4、将控制和发热部分与原开关电源分离,外接5V和18V电源试机,正常显示和发热,说明问题出在开关电源部分。
5、检查发现开关电源用集成电路为OB2202CP,更换集成电路后故障依旧。测场效应管、高频整流二极管、TL431、光耦均正常。
6、由于没有白光的电路图,只好从网上查了一个OB2202的开关电源图作为参考。
7、检查2202的6脚电压很低,该脚为电源端。怀疑与6脚并联的这个枸杞电容漏电,导致2202供电不足,无法推动场效应管工作,进而无电压输出。
8、将电容拆下,用万用表测量,结果能正常充放电。将电容安装回板子,通电发现还是不能工作。
9、怀疑是电容耐压不足,再次将电容拆下,用一可调直流电源接电容两端。发现当电压在10V以内时电容正常,当电压超过10V时电容器击穿。将电源正负极调换后,结果一样。断定此电容损坏是故障原因。
10、用一个普通10uF50V电解电容代换,通电试机一切正常,机器修复。就是这个“双把黄色枸杞”击穿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