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3AK20A、B、C放大倍数有大于50的吗?

楼主(2018-09-14):
近期我买了不同商家的3AK20、A、B、C三级管500只,放变放大倍数均在20-30之间,超过40的只有20来只,难道这种管就是这样?

网友:
当年的3AG,ft大多30M,好一点也就50M,3AK则有100M,所谓用3AK20效果好,大概就是ft高吧

楼主:
如果普遍是这样,做单管机和直放4管机就不要考虑这个型号管子了。

网友A:
3AK20各种放大倍数都有,你买的是同一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AK20各种放大倍数都有,你买的是同一档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买之前特别问了色点,有的回答没色点,有的回答是绿点,收到货后确实是绿点,结果还是这样20-30。所以不甘心,买不同商家的,结果一样

网友:
看色点,有大于40的,不过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3AK20各种放大倍数都有,你买的是同一档的。

您好!您有这种管子吗?如有的话,您经过测试,您的结论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买之前特别问了色点,有的回答没色点,有的回答是绿点,收到货后确实是绿点,结果还是 ...

其实放大倍数低也不是什么大问题,3AK20是开关管,质量远超3AG,尤其是穿透电流都远小于1uA,可以2管直接组成复合管,发身结电压也不高,非常好用,不过放大倍数偏高,可在后管发射结上并联电阻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有这种管子吗?如有的话,您经过测试,您的结论是正确的。

很久以前邮购过3AK20,当时人们思想是物尽真用,绝少有人用到收音机上,因为价格只比3AG1高三五分钱,我买来修收音机,尤其是代替变频管,噪音低得太多,太值了,那些管子都在1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放大倍数低也不是什么大问题,3AK20是开关管,质量远超3AG,尤其是穿透电流都远小于1uA,可以2管直接 ...

我买这种管子主要是看中Ft高,如果用于复合形式,不免电路复杂些,在高频电路中有一些局限性,所以没有一定的功底,向我这样的初学者不要听商者说的代替高频管,一定问一下放大倍数,20-30的放大倍数,无论用于变频或中放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电子管的放大量要优越得多还没有交流噪音,多好的放大元件!

我也喜欢电子管,已库存N盒电子管,明年退休后慢慢玩吧

网友:
不错。这管我有几只,放大倍数有超过5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这种管子主要是看中Ft高,如果用于复合形式,不免电路复杂些,在高频电路中有一些局限性,所以没有一 ...

中波的变频管,10倍足矣,灵敏度也未见得低,坛中早有定论,实际也是如此。

网友:
到冬天放大倍数只有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的变频管,10倍足矣,灵敏度也未见得低,坛中早有定论,实际也是如此。

明天我用成品收音机试试,用30的管子替代一下变频管 ,看看效果

网友C:
收到货后确实是绿点,结果还是这样20-30。
这和你的测试管子的IC电流有关,3AG1管出厂测试电流是1MA。3AK20管出厂测试电流是5MA. 也就是说如果测试时加的电流偏小,测出管子的HFE 会小很多,并不是管子有虚标放大倍数问题。如要用于来复再生机之类的前级管,可选用 紫点  灰点  的3AK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到货后确实是绿点,结果还是这样20-30。
这和你的测试管子的IC电流有关,3AG1管出厂测试电流是1MA。3AK ...

您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我没有专业测试仪器,只有用万用表测试,误差是肯定的

网友:
我有几块拆机板,工业控制用的,上面有几十个3AK20,全是橙色点,测量了几个,放大也就30左右,是低了点;看来开关管的用途,也就是开和关,漏电少是必须的,如果放大倍数太高,特别是在高于常温环境应用时,恐怕有“关不断”之虞喔

网友D:
这管子有一些,小电流测量,放大倍数都20左右,当时感觉,那些说直代3AG1的商家,可能是在清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管子有一些,小电流测量,放大倍数都20左右,当时感觉,那些说直代3AG1的商家,可能是在清货吧。

同意您的看法,我买了不同商家的管子测量后,结论是开关用途专用,并不能完全代替收音机的高频管,因为我买的高频管放大倍数20-200都有,大多数都在50-130之间,用于收音机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您的看法,我买了不同商家的管子测量后,结论是开关用途专用,并不能完全代替收音机的高频管,因为我 ...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年中学科技里有篇文章用3AK20制作收音机,说到3AK20比3AG1高级,效果更好(大致是这个意思吧,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然后后面就有卖3AK20的广告,现在想想, 这不就是一种清货的套路么?而且还很直接。

网友:
上晶体管特性测试仪测一下吧,比用万用表测准,曲线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
过去的锗管由于技术原因,不能奢求高放大倍值,锗管追求的是稳定,与硅管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现在硅管代替了锗管,不能以硅管的高放大倍值要求锗管达到同样的要求。

网友:
我网购的绿点都在54-68之间。做单管机也可以的。

补充内容 (2018-9-15 08:04):
好向3AK20在视频放放大上也用吧。

补充内容 (2018-9-15 19:28):
我的单管机电流1.5ma,是电流大一点。

网友:
开关管的放大倍数小一些没有问题的,所以开关管大都是50以下的。我拆开不少线路板的3AK20,放大倍数绝大多数不超过50,多数30-40。

网友:
我手头的3AK20,贝它大多在30,仅有一只45,BT3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我用成品收音机试试,用30的管子替代一下变频管 ,看看效果

任何管子,包括3AK等开关管,当年整机厂家用的军品、正品的直流放大倍数一般都是70倍到110倍之间,超过这个范围的一般都是不合格的品种或是处理品。到现在来说也是同一个道理。你说3AK开关管呢?

网友E:
hfe在20~30的3AK20,其频率特性在从直流到Ft时都非常平稳,用在从开关电路、高放、变频、中放直到低放都没有问题,是我国国产锗管中性能比较突出的一种晶体管。用于不饱和式开关电路甚至可以接近1/2Ft的工作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fe在20~30的3AK20,其频率特性在从直流到Ft时都非常平稳,用在从开关电路、高放、变频、中放直到低放都没 ...

看到了,测试条件是10毫安,和收音机的高中频的工作点相差甚远,所以它上面的色点基本没有参考作用。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一盒3AK9,小电流下实测放大倍数也很低,所以我后来对3AK再也没了兴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测试条件是10毫安,和收音机的高中频的工作点相差甚远,所以它上面的色点基本没有参考作用。

这只是一个参考。顺便问下您用过吗?

我是用过的,并且现在也还在用,小电流下的工作状态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差,而是比3AG1一类的放大管要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只是一个参考。顺便问下您用过吗?

我是用过的,并且现在也还在用,小电流下的工作状态并非如想象的 ...

试过一次,音量明显小了下来,又换回了原管,然后我再也没兴趣玩它了。
我这中波信号弱,所以机器比较敏感。
放大倍数低,拉低了整机的使用效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试过一次,音量明显小了下来,又换回了原管,然后我再也没兴趣玩它了。
我这中波信号弱,所以机器比较敏 ...

直接沿用放大管的偏置设计,肯定是这种效果,可以适当增加偏置电流。

网友F:
小功率锗开关管有放大倍数高的,只是你没有买到罢了。

网友:
这个色点如果是原厂在出品时点的。这个色点可作为管子在出厂时的放大倍数的参考。但这个色点到底是不是出厂时工厂点的就很难说了。要在管子的顶端点个绿色的点子我想任何人都是会点的。不久前我买了其他型号的几批管子也都是绿色和蓝色的点子,但测了一下直流放大倍数要么在200左右或以上,或么在30左右或以下,想必这个绿色点不是原管子出厂时点上去的。到是另一批我在三十多年前装彩色电视机时买的多下来的无色点的3DG6B,其放大倍只只都在90倍左右。那个爽啊,好啊!哎!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沿用放大管的偏置设计,肯定是这种效果,可以适当增加偏置电流。

换管子,偏置电流肯定会调整,这是常识,当然,我也不会调得太大,一般会按标准参考值来调。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解惑,看来还是专管专用最好

楼主:
看来锗管FT大了,就不要希望放大倍数太高,我买了国外的锗三极管AF239放大倍数也是20-3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功率锗开关管有放大倍数高的,只是你没有买到罢了。

也有可能,但我没有证据。您有吗?上个图。谢谢!

楼主:
看看管子的色点

网友:
楼主,你的3AK20 A B C  应该是对的  因为3AK20  FT  大于80,好的到120了,我也有一批这样的3AK20,准备做一个80MHZ的  频率振荡器,好的3AK20应该可以通过。你再测试一下穿透电流应该在30--50微安最好的。

网友:
我手头的多支3AK20放大倍数在40--120的都有,早年做28M遥控时用过它

网友:
af239锗管我也买了点从20-60都有!原用途是UHF高频头,典型应用是共基混频!

网友:
以前修收音机变频管好像是要大于60倍才行,具体记不清了,低了不能振荡,MF75袖珍表

网友:
变频管贝它30就行,AGC中放管、前置低放管适宜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