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路大神,没有MF35的DΩ短路插,可以用什么办法替代吗?

楼主(2018-09-14):
新淘了一块80年以前的MF35表,可惜没有DΩ短路插。
用什么办法可以替代该配件?
请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
不能让帖子沉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让帖子沉下去!

自己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啊。

怎么做?用什么材料?需要注意什么?
请高人指点。

网友:
用两个带级联插孔的香蕉插头短路就好了。这个挡没啥用,测小电阻用电桥或者毫欧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网友:
我的35表有这个,但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网友B(2019-01-07):
DΩ是什么什么目的

网友(2024-12-19):
引用 楼主:
怎么做?用什么材料?需要注意什么?
请高人指点。

用两个香蕉插头接上短路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DΩ是什么什么目的

测小电阻的。

网友:
两个合适的香蕉插头,一小段16AWG以上的短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