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降压模块的输出功率难道还会起伏?

楼主(2018-09-15):
如图!
一个普通dc dc降压的模块,输入9-36伏,输出5伏!
但是看图上的标签发现一奇怪事,
当输入24伏时输出5伏,5安!
当输入32伏时输出5伏,4安!
当输入36伏时输出5伏,3安!
也就是当输入电压增加时输出电流反而降低了,当然输出电压还是稳定在5伏的,这就奇怪了,这个输出电流怎么会随着输入电压的提高而降低呢?
不解,前辈指点下!

网友:
压降越大效率越低,为了保证不烧掉,只能再输入高的时候限制输出电流

网友:
好理解,不用纠结;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模块的发热量越来越大,此时必须限制输出电流,是要越来越小……

网友A:
输入电压越高,压差就越大,而模块的功率是一定的,因此只能降低输出电流而满足功率的需求。

网友B:
啤酒可以喝五瓶,红酒一瓶,飞天半斤,65度老白干三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越高,压差就越大,而模块的功率是一定的,因此只能降低输出电流而满足功率的需求。

还是不明白,正因为功率是固定,比如10瓦功率,所以输出5伏时输出电流也应该维持稳定在2安啊!
怎么会导致输出电流的高低呢,这样岂不是功率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啤酒可以喝五瓶,红酒一瓶,飞天半斤,65度老白干三两…

还是不明白!
比如这个模块输出为5伏2安,那就是10瓦功率!
这个时候输入端输入10伏电压,消耗1安电流,输入8伏电压消耗1.25安电流!
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
比如这个模块输出为5伏2安,那就是10瓦功率!
这个时候输入端输入10伏电压,消耗1安电流 ...

这个模块标注有问题;
1.当输入9v时,为30W模块。
2.当输入24v时,为25W模块。
3.这个模块为9-24v模块,当输入超过24v时,输入端稳压打开,降压至24V,输入越高,降压越大,内阻越大,发热量大增;
此时为降输出功率使用,且效率降低。
4.这个标注是害人的,实际使用中,当24v时,应当做20w模块使用,按25w使用寿命不长。超过24v使用,空耗电量。

网友:
在灯具行业中,这是一个极坏的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正因为功率是固定,比如10瓦功率,所以输出5伏时输出电流也应该维持稳定在2安啊!
怎么会导 ...

可能我说的太笼统,也不太对,拿你这个模块来说,最大输出是25W,是在24V条件下达到的,但是里边的功率调整管的最大耗散功率是一定的,比如是110W,那么现在的压差是24-5=19V,那么当有5A的电流流过时,该管功耗是95W,当输入电压是32V时,压差是32-5=27V,那么当有4A电流流过时,该管功耗就达到了108W,当输入电压为36V时,压差是36-5=31V,那么当有3A电流流过时,该管功耗是93W。当然这只是简单的以串联稳压电路进行的计算,实际还要根据不同的电路形式进行测算,要比这复杂得多,因为还要考虑效率等等。另外真正电路中也不会把功率管用到满负荷的,一般要留有余量,我这只是为了说明。也就是说你这模块是考虑功率管的承受能力,因此才会出现模块的输出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了。
       大多数可调稳压电源,其最大输出电流都是在压差小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当出现低压输出时,由于压差加大,输出电流都会变小,因为调整管最大功耗限定了他的输出电流,除非输入端电压可调,否则是达不到最大电流输出的。

楼主:
上面各位的回复都很勉强,期待正确回复!

网友:
1、模块上标的不同电压下输出电流是该输入电压工况下模块的最大输出电流,超过这个电流,模块有可能过热损坏;
2、串联开关降压电路在不同的输入电压下效率是不一样的,输入电压高时比输入电压低时效率要低,效率越低,模块发热就越多;
3、这个开关降压模块,里边的每个功率器件,在工作时都是有损耗的,其中损耗较大的要数电路中储能的磁芯功率电感了;
4、这个电感在24V输入时可输出5A的电流,损耗不大,磁芯也没有饱和,但在36V输入时若还输出5A的电流,这个电感就可能烧毁;(电感在不断的储存和释放能量,磁芯会发热)
所以,不同的输入电压模块的最大输出电流不同。

不是说同一个用电负载时 “也就是当输入电压增加时输出电流反而降低了,当然输出电压还是稳定在5伏的,这就奇怪了,这个输出电流怎么会随着输入电压的提高而降低呢?”
而是,不同的输入电压模块的最大输出电流不同。
楼主的理解有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
比如这个模块输出为5伏2安,那就是10瓦功率!
这个时候输入端输入10伏电压,消耗1安电流 ...

转换效率不是100%,实际输入电流会更大,模块有损耗。但总的来说,在输出功率一定的情况下,输入电压越高,输入电流越小。输入功率=模块损耗+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