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出磷酸铁锂电池组不良电池

楼主(2018-09-15):
一个16串磷酸铁锂电池组最近出现充电时间短断电快问题,估计有个别电池不好了请问大家没有测试仪只有万用表如何把问题电池找出来?

网友:
一个一个充满,放一晚上,压降快的就是坏的,如果压降都差不多,每个节一个几十欧的电阻,放电最快的就是坏的

网友:
放电后测量哪一节电池电压最低,然后对它单独补充电,再放电再测。。。。如有好转,就有希望了。

网友A:
大电流放电(1-1.5A左右就可以了),放几分钟后测每个电池的电压,电压高的就是老化的。要在线测,不要取出来。

网友:
高手多啊。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放电(1-1.5A左右就可以了),放几分钟后测每个电池的电压,电压高的就是老化的。要在线测,不要取出 ...

说反了吧,放电的时候在线量电压低的是有问题的,充电时电压高的是有问题,不过多并的电池电流最好大于1C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查出有问题的那一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反了吧,放电的时候在线量电压低的是有问题的,充电时电压高的是有问题,不过多并的电池电流最好大于1C ...

对,想起来了,是在充电时测试电压高的老化了。

网友C:
先把16节电池挨个充满电,然后找一空开,空开一端接个数字万用表电压档和两根鳄鱼夹子线,空开另一端接一截电阻丝,阻值按0.5欧吧,用鳄鱼夹子夹住单节电池正负极,看下电压,然后闭合空开,在看下电压,16节电池挨个试过,看看那节压降最大,压降最大的就是落后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16节电池挨个充满电,然后找一空开,空开一端接个数字万用表电压档和两根鳄鱼夹子线,空开另一端接一截 ...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2020-01-15):
记号:把16节电池挨个充满电,然后找一空开,空开一端接个数字万用表电压档和两根鳄鱼夹子线,空开另一端接一截电阻丝,阻值按0.5欧吧,用鳄鱼夹子夹住单节电池正负极,看下电压,然后闭合空开,在看下电压,16节电池挨个试过,看看那节压降最大,压降最大的就是落后电池。

网友:
今天正好修了个锂电瓶24v/200Ah,用户说才用几天,一天比一天用的时间短,到现在直接无输出(输出端带一个300A的继电器)。万用查一片各串电芯电压正常的,以为保护板问提没配件换。后用200w24v灯直接对电芯放电,测各电压查出一电极联接不良,最后紧固修复。

网友:
我维修串联电池组的经验是1先尽可能的充满电池组,可根据充电电流及电池组容量控制好充电时间,充满电后,逐步测量各组电池电压,如果哪组电池电压与其他数值差别较大(一般是电压低),基本可判定此组电池有问题2电压都差不多,可在串联电池的两端接一负载,按容量和放电电流逐步放电至20%40%60%,,每一次都测电压,出现压降较大的,通常就是坏的,换掉即可。
注意,换上新电池组后,要把所有的电池组都做一下充放电平衡,然后再使用!
手机码子,有不明白的留言!

网友:
用电池内阻表测,与同组其他电池相比,内阻明显大的就是。

网友:
这个得区分是软包铁锂电池还是硬包电池,
硬包电池区分不良,充满电看电池电压平台,低的就是容量衰减的。
软包铁锂电池,得看充放电末端,就是放电到末端的时候看哪个电池电压最低,充电的时候先充满,这个就是电池容量衰减的那个。有点软包电池满电电压平台,参照放电末端就能看出来。